[DCDC] 求一个3.3V到5V的升压芯片,输出电流150mA即可

楼主(2015-12-30):
求一个3.3V到5V的升压芯片,输出电流150mA即可。希望外围器件少一些,并且价格低一些。

网友A:
isl91120、ISL91107IR就可以搞定

网友B:
这样的芯片很多吧

网友C:
这个资料就可以    外围极少
这个更可以,不用电感的

需要联系IC代理,十年专业IC    郑生:18948314942

网友D:
移动电源上使用的芯片,国产的升压芯片,价格低。如:FP6291、SX1308之类的。

大部分是6pin的,外部需要一个MOS管、一个电感、一个二极管。

网友E:
楼上兄弟OUT啦!
要么用矽力杰、钰泰的升压DC-DC,都是内置MOS同步升压的,外面就一个电感,两个电容就可以了;要么就选择电荷泵升压,外部就几个电容,不过效率一般就是80%左右,不如DC-DC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兄弟OUT啦!
要么用矽力杰、钰泰的升压DC-DC,都是内置MOS同步升压的,外面就一个电感,两个电容就可以 ...

都是一些二流的厂家

网友G:
还是推荐移动电源同步整流双向方案,同一部分电路,可充电又可以升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都是一些二流的厂家

:L
钱多就上凌特!
做产品选料是以性能够用、品质稳定、成本低廉、供货周期短为原则的,矽力杰、钰泰等很多公司虽然规模都远不如凌特\TI之类,但市场出货量却巨大,就是做到了前面的几条原则!

网友H:
用TI的webench,让设计简单一点,
真的只需要一点(击)方案便出来,

网友I:
用过 微芯的和 圣邦微电子的  最后觉得圣邦微的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用过 微芯的和 圣邦微电子的  最后觉得圣邦微的不错

圣邦微的应该是SGM6603和SGM6605,性能还不错,价格处于中间水平;P

网友J(2022-01-18):
引用 网友I:
用过 微芯的和 圣邦微电子的  最后觉得圣邦微的不错

还在用圣邦吗

网友K:
贝岭的去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