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A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5-12-30):
各位,紧急求助:之前用过三块板子,都是烧完程序可以正确运行的,但是现在重新焊了三块板子,程序烧进去,运行不正常(运行到某一位置不执行后面的程序了),熔丝,硬件问题排除了,请问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啊

网友A:
那只剩软件了

网友B:
固件和下载器没有问题,就是焊接问题,挨个排除法。

网友C:
要么芯片有问题,要么就没焊好,用机器喊

网友D(2016-01-30):
检查电源VCC,GND,看下复位引脚电容焊接没,焊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