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高频大功率电流源设计

楼主(2015-12-30):
要设计一个高频大功率电流源(可以扫频),大概40MHz左右的使用频率,电流输出能力50~100mA左右,电压输出能力5V左右;我现在是先使用DDS输出扫频电压信号,然后使用OPA进行跨导放大变成恒流源,但是输出电压到500mV就上不去了,频率到1MHz左右也开始衰减了;我同时也仿真了使用高频运放来做跨导放大电流,但是运放输出电流一般比较小,电压也是500mV左右就上不去,频率特性还行;请问各位大神还有什么绝招吗?

网友A:
先贴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还是您做,我只能说,目前这个规格本身就不恰当,测试接头含引线(电缆)因应高频率,必须先设定固定阻抗 ...

是什么电缆能够这么奇葩呢---1M就开始影响了, 音箱线? :lol

楼主:
现在不是电路有问题,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
这是甲类放大雏形,但是需要有直流偏置,我偏置很小,所以负端会失真,而且这种三极管结构功率放大能用到40MHz吗

网友C:
"...电压输出能力5V左右..."—— 这个不妥。如此恒流100mA,恒流特性很差。至少改成1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甲类放大雏形,但是需要有直流偏置,我偏置很小,所以负端会失真,而且这种三极管结构功率放大能用到 ...

10uA到100mA, 电流增益10000倍, 达林顿管都不一定能胜任; 另外R6也太大了, 改用最低频率感抗千欧级的扼流圈比较适合, "无"交流分流损耗, 这个RL也标错了吧, 5V 100mA 应是50欧

网友A:
幅度的问题, 参考7楼, RE改用扼流圈, 供电电压可减半

网友A:
@ king5555

BNC电缆的静电容大约每米几十pF, 1MHz的容抗几千欧, 因此结合6楼的RL, 你逮到死耗子了.

若楼主的电路正确, 跟线就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uA到100mA, 电流增益10000倍, 达林顿管都不一定能胜任; 另外R6也太大了, 改用最低频率感抗千欧级的扼流 ...

我并不是要用这个电路来实现我的目标,我现在跨导输出的恒流源有几个毫安的负载能力,但是负载只能到两三百欧姆,负载再大电压也上不去了,如果我直接把我的恒流源后面接这种甲类放大,由于这种输入电阻非常大所以最后几乎没有输出了,而且就算有输出负半轴也会失真

网友A:
想得美! 插入损耗不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