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5写flash偶尔失败的原因

楼主(2015-12-30):
@版主,各位大神路过请帮忙解答,在调试单片机的时候关于掉电保存的功能,有时能写进flash,有时又会失败,大概成功10次后就会连续失败5次,已经确定是写的问题,与读取无关,也已经延时一段时间>10ms再关机的。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A:
有时候电真的掉了,真的没有写入呢,就没电了,所以这个样子,建议搞个备用电池,就是那种主板上用的那种电池。当掉电后,自动切换到备份电池,然后保存东西,然后再自动关机。

网友B:
没有这么用过,一直都是默认,让编译器自己分配的。

网友C:
写每次的时候记得延时一下,等待一会儿,再写下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D:
应该没有写入完呢,就结束了,是在中断里做的吗,写的时候要关闭所有中断。

网友E:
偶尔的失败应该是系统忙,然后没有采用判断是否正确写入,建议每次写入后立马读出校验,正确了,写第二个。

楼主:
各位大哥说的原因都有可能,不过我已经找到真正的原因了,关机前我虽然延时了,但是被其他程序干扰了,结果没写完,还是很谢谢各位大哥,赞:handshake

网友F:
真的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头一回听说

网友G:
这个得看你板子上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H:
关机前我虽然延时了,但是被其他程序干扰了?这种情况最好用中断方式,遇到写Flash就在中断完成,什么时候写完,并且验证了,再退出来。

网友:
不能单纯的使用延时这种方法,最好是验算一下,看看到底写入没有,写入后再读出来,比对,确定后,继续写。

网友I:
用个IO口中断来检测单片机是否掉电,然后用电容供电,最好在检测中断的IO口那里加个下拉电阻,迅速放电,进入中断,而且 你还要判断flash里的数据和你要写的数据一样不,一样就不写了

网友J:
来晚了,楼主已经找的问题所在,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