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使用FRDM-K60,自建工程,代码和例程相同,但是无输出

楼主(2015-12-30):
板子是FRDM-K60,自建工程,把UART例程中的文件都复制添加进去,路径也都添加进去,也包含已经编译过的库了,整个工程编译通过,但是下载到板子上,串口上无输出,在线仿真发现死在图中的位置。求解啊。

网友A:
使用KSDK原来的UART例程时没问题,但新建工程将一些uart例程里用到的文件添加进去就有问题吗?

是否有debug时看看运行到哪步跳进这个错误的? 一般来说操作模块寄存器时,该模块时钟门Clock Gate尚未打开会导致类似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KSDK原来的UART例程时没问题,但新建工程将一些uart例程里用到的文件添加进去就有问题吗?

是否有debu ...

已经找到错误了,是由于中断处理函数irq文件没有复制过来。谢谢了

网友B:
看来编程也必须要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