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地线到底接哪里好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2-30):
一般接到被测量设备的地线上呢。

网友B:
楼主所及应为示波器的外壳。按标准,室内供电线路应为火线、零线、地线三组,只要正确配电及使用三线插座,那么无需再考虑其它。如果供电线没有地线,接到水龙头上未必是个好选择。过去,供水管道都是采用镀锌钢管直接埋在地下,这样的水管完全可以当接地线用,但现在的新供水管路是PVC塑胶的,也不会直接埋管在地下,而是有外管道,这样的供水管线是无法用作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