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NUC505 I2S过零检测功能的问题

楼主(2015-12-30):
在使用NUC505 I2S过零检测功能的时候。中断使能LZCIEN和RZCIEN已经打开。

但是并不能产生中断,测试发现,RZCIF和LZCIF两个标志位也一直为0。

反复调试了N多天,一直不产生中断,仿佛没有过零检测的功能。

求大神指导!感谢!

网友A:
I2S是个音频总线吧,音频总线怎么可以过零检测,过零检测应该是通过运放电路构成,然后发出个跳跃信号,给IO中断,进行检测。

网友B:
音频总线不会有过零检测这一说的,那就是个数据通信。过零检测用于模拟信号。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这个应该用IO中断的功能,通过外部的电路发来中断脉冲。

网友D:
你先用示波器查查有没有类似方波出现啊

楼主:
多谢各位提出的方案。后来问了新唐的工程师,立马看出了我的问题。原来还有个过零检测的控制位要打开。

我只看了中断功能,却没有看检测功能。

唉!还是要多看datasheet。

还是谢谢各位大侠热心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