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SmartCard 引脚直接连接到卡上

楼主(2015-12-30):
用STM32F103的USART-SmartCard模式,通过直接连接的方式来读取SIM卡的信息(不通过ST8024)
程序是按照STM3210E-EVAL上的smartcard例程修改的
连线:
PA0 给sim卡供电(想要程序控制上电),这里给的是3.3V的电压
PB10 作为I/O(程序里配成AF_OD, 然后在引脚上加了2.2K的上拉电阻)
PB12 作为Clock
PB11 作为Reset

现象:
1张Micro SIM卡,Reset之后I/O上没有数据发出来
1张储值卡,给Clock后I/O上一直有数据出来,但数据不对(即使Reset为低)

想问:
1. 我的3.3V供电是否是合适的,因为查到的资料说SIM卡是1.8V供电,貌似有一张卡被我给弄烧了。
2. 接上拉电阻是因为看到7816的上说I/O应该拉起来,但是STM32配成了AF_OD,所以就加了。

SIM activity

SIM activity

楼主:
7816上VCC有三种5V,3V,1.8V。SIM卡应该是可以兼容上面三种的吧

网友A:
SIM卡座在手机中提供手机与SIM卡通信的接口。通过卡座上的弹**与SIM卡接触,所以如果弹**变形,会导致SIM卡故障,如显示“检查卡”或“插人卡”等。卡电路中的电源SIM Vcc、SIM GND是卡电路工作的必要条件。卡电源可通过万用表检测到。SIM卡插人手机后,电源端口提供电源给SIM卡内的单片机。检测SIM卡存在与否的信号只在开机瞬时产生,当开机检测不到SIM卡存在时,将提示“Insert Card”(插入卡);如果检测SIM卡已存在,但机卡之间的通信不能实现,会显示“Check Card”(检查卡);当SIM卡对开机检测信号没有响应时,手机也会提示“Insert Card”(插入卡)。SIM卡的供电分为5V(1998年前发行)、5V与3V兼容、3V、1.8V等,当然这些卡必须与相应的手机配合使用,即手机产生的SIM卡供电电压与该SIM卡所需的电压要匹配。

  对于卡电路中的SIM I/O、SIM CLK、SIM RST,全部是由CPU的控制来实现的。虽然基站与网络之间的数据沟通随时随地进行着,但确定哪个时刻数据沟通往往很难。但当手机开机时刻与网络进行鉴权时必有数据沟通,尽管时间很短,测量一定有数据,所以在判定卡电路故障时,在这个时刻进行监测为最佳监测时间。正常开机的手机,在SIM卡座上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到SIM I/O、SIM CLK、SIM RST信号,它们一般是一个3V左右的脉冲。若测不到,说明SIM卡座供电开关管周边电阻电容元件脱焊、SIM卡座脱焊,也有可能是卡座接触不良,SIM卡表面脏或使用废卡。使用SIM卡时要小心,不要用手去触摸上面的触点,以防止静电损坏,更不能折叠。如果SIM卡脏了,可用酒精棉球轻擦。

  SIM卡的存储容量有3KB、8KB、16KB、32KB和64KB等。

  每当移动用户重新开机时,GSM系统要自动鉴别SIM卡的合法性,GSM网络的身份鉴权中心对SIM卡进行鉴权,即与手机对一下“口令”,只有在系统认可之后,才为该移动用户提供服务,系统分配给用户一个临时号码(TMSI),在待机、通话中使用的仅为这个临时号码,这就增加了保密度。

  目前,网络营运商在用户入网时没有对手机的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IMEI)实行鉴别,如果实行鉴别,带机入网的用户数量可能会下降,不利于吸引更多的用户使用GSM手机。

网友A:
 SIM卡的硬件是一个单片微机,包括CPU、ROM、RAM、EEPROM和串行单元。在与外部连接时,最少要4个端口,即电源(SIM VCC)、时钟(SIM CLK)、数据(SIMDATA或SIM I/O)、复位(SIM RST)。

楼主:
额~楼上说的都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B(2016-03-03):
IO给SIM卡供电,这有问题的

网友B:
可以IO控制MOS供电而不是IO直接给VC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