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悬空鼠标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5-12-30):
说明:

今天接着上次的mbed工程又玩弄了一番,实现了基于mbed RTOS以及三轴重力传感器的鼠标,当然了,由于FRDM25Z上没有按键,通过板上的TSI触摸实现鼠标的左右键功能。

在这个系统中更是充分体现了mbed的方便快捷,分分钟钟几行代码搞定了一个飞鼠的设计。

楼主:
实现步骤:1.新建工程,导入相应的库(在线有提供的库):

楼主:
导入库时通过import 导入;

楼主:
2.为了好玩我把TSI(触摸按键),mbed RTOS、LED、Timer都导入了,其实这个功能用不到RTOS。可导入的库有:

楼主:
3.新建并编写main函数:终于可以上代码了(下面的代码是简化版本,完整功能见附件):
#include "mbed.h"
#include "rtos.h"

#include "MMA8451Q.h"
#include "USBMouse.h"
#include "tsi_sensor.h"
//MMA8451Q definiation
#if   defined (TARGET_KL25Z) || defined (TARGET_KL46Z)
  PinName const SDA = PTE25;
  PinName const SCL = PTE24;
#elif defined (TARGET_KL05Z)
  PinName const SDA = PTB4;
  PinName const SCL = PTB3;
#elif defined (TARGET_K20D50M)
  PinName const SDA = PTB1;
  PinName const SCL = PTB0;
#else
  #error TARGET NOT DEFINED
#endif

#define MMA8451_I2C_ADDRESS (0x1d<<1)

楼主:
//
#if defined (TARGET_KL25Z) || defined (TARGET_KL46Z)
  #define ELEC0 9
  #define ELEC1 10
#elif defined (TARGET_KL05Z)
  #define ELEC0 9
  #define ELEC1 8
#else
  #error TARGET NOT DEFINED
#endif

MMA8451Q acc(SDA, SCL, MMA8451_I2C_ADDRESS);

Ticker tick;
PwmOut rled(LED1);
PwmOut gled(LED2);
PwmOut bled(LED3);

TSIAnalogSlider tsi(ELEC0, ELEC1, 40);
USBMouse mouse;
//InterruptIn sw2(SW2);

楼主:
//thread pointer
Thread *thread2;

float x=0, y=0, z=0,t=0;

//intruppt
void sw2_press(void)
{
    thread2->signal_set(0x1);
}

void led_thread(void const *argument)
{
    while (true) {
        rled = abs(1.0f - x -t);
        gled = abs(1.0f - y -t);
        bled = abs(1.0f - z -t);
        Thread::wait(50);
    }  }

楼主:
void scan_thread(void const *argument)
{
    while (true) {
        Thread::signal_wait(0x1);
       // x = abs(acc.getAccX());
       // y = abs(acc.getAccY());
       // z = abs(acc.getAccZ());
        x = acc.getAccX();
        y = acc.getAccY();
        z = acc.getAccZ();
        t = tsi.readPercentage();
    }
}

楼主:
int main()
{
    Thread thread(led_thread);
    thread2 = new Thread(scan_thread);

  //  sw2.fall(&sw2_press);
    tick.attach(&sw2_press,0.001);   //scan MMA8451Q ervery 0.01s
    while (true) {
        Thread::wait(1);
        mouse.move( y*127,x*127);
        printf("\r\n 0.1 seconds passed: %f,%f,%f,%f \r\n", x,y,z,t);
        fflush(stdout);
    }
}

楼主:
OK ,大功告成,连接USB线到板子上的USB KL25Z到PC,PC识别USB输入设备,鼠标动了。。。。
工程使用了RTOS,已经导出keil工程,见附件,另一个工程为一个3d加速度计的简单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