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菜单列表和模拟时钟

楼主(2015-12-30):
菜单按照结构体指针的方式实现,首先得有个结构体
struct MenuItem
{
    unsigned char menuCount;        //?????÷
    unsigned char *displayString;   //????×?·???
    void  (*subs)();                //????
    struct MenuItem *childernMenus; //??????
    struct MenuItem *parentMenus;   //×?????
}   MENU_NULL;

楼主:
然后定义一堆结构体数组
  1.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4] =
  2. {
  3.     {4,(unsigned char *)"1.获取CPU频率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4.     {4,(unsigned char *)"2.获取时间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5.     {4,(unsigned char *)"3.波特率设置  ",&NULL_Function,Baudrate,&MENU_NULL},
  6.     {4,(unsigned char *)"4.系统设置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7. };
  8. struct MenuItem MailMenu[4] =
  9. {
  10.     {4,(unsigned char *)"1.收件箱",&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11.     {4,(unsigned char *)"2.发件箱",&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12.     {4,(unsigned char *)"3.写新邮件",&NULL_Function,Baudrate,&MENU_NULL},
  13.     {4,(unsigned char *)"4.邮箱设置",&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14. };

楼主:
  1. struct MenuItem CameraMenu[4] =
  2. {
  3.     {4,(unsigned char *)"1.拍照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4.     {4,(unsigned char *)"2.摄像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5.     {4,(unsigned char *)"3.曝光设置  ",&NULL_Function,Baudrate,&MENU_NULL},
  6.     {4,(unsigned char *)"4.存储设置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7. };
  8. struct MenuItem TimeMenu[3] =
  9. {
  10.     {3,(unsigned char *)"1.设置日期和时间",&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11.     {3,(unsigned char *)"2.设置闹钟",&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12.     {3,(unsigned char *)"3.设置日期格式",&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13. };

楼主:
  1. struct MenuItem MusicMenu[3] =
  2. {
  3.     {3,(unsigned char *)"1.播放",&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4.     {3,(unsigned char *)"2.暂停",&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5.     {3,(unsigned char *)"3.歌曲列表",&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6. };
  7. struct MenuItem GameMenu[3] =
  8. {
  9.     {3,(unsigned char *)"1.俄罗斯方块",&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10.     {3,(unsigned char *)"2.打砖块",&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11.     {3,(unsigned char *)"3.贪吃蛇",&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12. };

楼主:
  1. struct MenuItem SleepMenu[2] =
  2. {
  3.     {2,(unsigned char *)"1.进入休眠模式",&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4.     {2,(unsigned char *)"2.休眠设置",&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5. };
  6. struct MenuItem RadioMenu[3] =
  7. {
  8.     {3,(unsigned char *)"1.频道搜索",&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9.     {3,(unsigned char *)"2.上一频道",&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10.     {3,(unsigned char *)"3.下一频道",&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11. };

楼主:
struct MenuItem IapMenu[2] =
{
    {2,(unsigned char *)"1.开始IAP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2,(unsigned char *)"2.结束IAP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
struct MenuItem AboutMenu[2] =
{
    {2,(unsigned char *)"1.我是Shower.xu",&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2,(unsigned char *)"2.谢谢大家",&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
struct MenuItem *pMenuItem[10]={MainMenu,TimeMenu,MusicMenu,GameMenu,SleepMenu,RadioMenu,IapMenu,MainMenu,AboutMenu};

楼主:
菜单显示效果

下一步就是切换了
void Menu2Process(void)
{
    if (key_status)
    {
        switch (key_status)
        {
            case KEY_UP_SHORT:
                UserChoose --;
                if (UserChoose < 0 )
                {
                    UserChoose = MaxItems - 1;
                }
                break;

楼主:
case KEY_DOWN_SHORT:
                UserChoose ++;
                if (UserChoose == MaxItems )
                {
                    UserChoose = 0;
                }
                break;
            case KEY_OK_SHORT:
                if ((MenuPoint[UserChoose].subs) != NULL_Function)
                {
                            (*MenuPoint[UserChoose].subs)();
                }
                if (MenuPoint[UserChoose].childernMenus != &MENU_NULL)
                {
                    MenuPoint          = MenuPoint[UserChoose].childernMenus;
                    Option                 = UserChoose;
                    UserChoose          = 0;
                    DisplayStart = 0;
                }

楼主:
break;
             case KEY_CAL_SHORT:
                if (MenuPoint[0].parentMenus != &MENU_NULL )
                {
                    MenuPoint          = MenuPoint[0].parentMenus;
                    DisplayStart = 0;
                    UserChoose   = Option;
                }
                                else {Menu2Exit();return;}
                break;
        }

楼主:
/* 菜单选择显示样式1 */
//        if ((UserChoose < DisplayStart) || (UserChoose >= (DisplayStart + 1 )))
//        {
//                           DisplayStart = UserChoose;
//        }
/*   end  */
                                GUI_WinFromClr(&demow);
        Menu2Show();
                                /*  滚动条显示  */
                                GUI_ScorllBar(UserChoose,MenuPoint[0].menuCou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