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程序导致开关电源发出吱吱的声响的?

楼主(2015-12-30):
while(1){
SW1=1;SW2=1;SW3=1;SW4=1;
SW2=0;
Num=LTC2326();
if(Num>=2560||Num<=-2560)
{
Send_WORD(1);
}
else
{
SW2=1;
SW3=0;
Num=LTC2326();
if(Num>=2560||Num<=-2560)
  {
   Send_WORD(2);
  }
  else
{
Send_WORD(3);
}

}
}

上面SW1,SW2,SW3,SW4为开关电源,if()是个判断模数转换大小的条件

楼主:
LTC2326是个采集程序。

网友A:
你怎么证明程序和叫声之间有关联性的?

网友B:
SW1234为开关电源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28):
后来又在网上看了一下,吱吱的声音是从变压器中的电感线圈出来的,打开了一个DC-DC的封装,里面确实有电感,并且确实声音是从电感出来的。有人解释如下:周期性的抽取电流,引起电感的振动,时期发出声音,对变压器线圈进行灌胶固定,可以减小声音的大小。恩,估计说的是对的吧。

网友A:
你的“周期性抽取”在听阈频率阀内么?接个固定电阻上去模拟系统电流负载,还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