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是什么信号,传递了什么信息

楼主(2015-12-30):
以前知道数字信号是不连续的,传递的就是高低电平0 1,而模拟信号是连续的,那模拟信号到底传输的是什么内容,难道也只是连续的高低电平0或1 ,还是说包含了其他更复杂的内容,有没有大侠具体说说模拟信号本身?说说模拟信号产生,模拟信号接收方面的东西,模拟信号波形,模拟信号传输关心的东西

网友A:
数字信号是离散的,变化是跳跃的;模似信号是连续的,变化可以是细微的(实际上数学上没有下限,但物量上受量子限制)

网友B:
“ 模拟信号到底传输的是什么内容 ” ,在什么场合下的产生的模拟信号,就代表什么内容。要问它具体是什么样的,这可是差别大大的。

举个例子吧,说话时的声音,用MIC拾取时,就是 “ 音频信号 ” , 它代表了某人说话的声音大小、说话的声音特点、等等。

再比如,一个热敏电阻检测温度时(在电路中要加电压),就产生与温度对应的电压值,温度变了,它也要变的。

网友C:
音频和视频就属于模拟信号。

网友D: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可以相比拟的,也就是信息,规律是香农取样定律,模拟哉转换成数字哉,数字哉转换成模拟哉的信息论基础。

网友E:
模拟信号是连续地,可以用任意数值表述的物理量。

网友F:
世界是模拟的

网友G:
数字信号,就是只有高/低,2种变化;
模拟信号,就是可以是任意值。

网友H:
数字信号是0/1 只有这两种
模拟信号可以是0、1、0.5、 1.2、 3.1415926等等任意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