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Lpc54102 ODFM/FDM解码

楼主(2015-12-30):
Lpc54102 ODFM/FDM解码

为了配合LPC54102FDM解码使用LPC1549生成数据,通过DAC发送
因为LPC1549没有FPUIFFT运算比较慢,我使用查表的方式输出数据。
DAC的最大输出频率为500 kSamples/s,
新键一个数组,DAC的点数为64

楼主:
  1. //7.8125KHz

  2. uint16_t fqs[9][64] ={

  3. {2248,2446,2641,2831,3012,3185,3346,3495,3630,3749,3853,3939,4006,4055,4085,4095,4085,4055,4006,3939,3853,3749,3630,3495,3346,3185,3012,2831,2641,2446,2248,2047,1846,1648,1453,1263,1082,909,748,599,464,345,241,155,88,39,9,0,9,39,88,55,241,345,464,599,748,909,1082,1263,1453,1648,1846,2047},

楼主:
  1. {2446,2831,3185,3495,3749,3939,4055,4095,4055,3939,3749,3495,3185,2831,2446,2047,1648,1263,909,599,345,155,39,0,39,155,345,599,909,1263,1648,2047,2446,2831,3185,3495,3749,3939,4055,4095,4055,3939,3749,3495,3185,2831,2446,2047,1648,1263,909,599,345,155,39,0,39,155,345,599,909,1263,1648,2047},

  2. {2641,3185,3630,3939,4085,4055,3853,3495,3012,2446,1846,1263,748,345,88,0,88,345,748,1263,1846,2446,3012,3495,3853,4055,4085,3939,3630,3185,2641,2047,1453,909,464,155,9,39,241,599,1082,1648,2248,2831,3346,3749,4006,4095,4006,3749,3346,2831,2248,1648,1082,599,241,39,9,155,464,909,1453,2047},

楼主:
  1. {2831,3495,3939,4095,3939,3495,2831,2047,1263,599,155,0,155,599,1263,2047,2831,3495,3939,4095,3939,3495,2831,2047,1263,599,155,0,155,599,1263,2047,2831,3495,3939,4095,3939,3495,2831,2047,1263,599,155,0,155,599,1263,2047,2831,3495,3939,4095,3939,3495,2831,2047,1263,599,155,0,155,599,1263,2047},

  2. {3012,3749,4085,3939,3346,2446,1453,599,88,39,464,1263,2248,3185,3853,4095,3853,3185,2248,1263,464,39,88,599,1453,2446,3346,3939,4085,3749,3012,2047,1082,345,9,155,748,1648,2641,3495,4006,4055,3630,2831,1846,909,241,0,241,909,1846,2831,3630,4055,4006,3495,2641,1648,748,155,9,345,1082,2047},

楼主:
  1. {3185,3939,4055,3495,2446,1263,345,0,345,1263,2446,3495,4055,3939,3185,2047,909,155,39,599,1648,2831,3749,4095,3749,2831,1648,599,39,155,909,2047,3185,3939,4055,3495,2446,1263,345,0,345,1263,2446,3495,4055,3939,3185,2047,909,155,39,599,1648,2831,3749,4095,3749,2831,1648,599,39,155,909,2047},

  2. {3346,4055,3853,2831,1453,345,9,599,1846,3185,4006,3939,3012,1648,464,0,464,1648,3012,3939,4006,3185,1846,599,9,345,1453,2831,3853,4055,3346,2047,748,39,241,1263,2641,3749,4085,3495,2248,909,88,155,1082,2446,3630,4095,3630,2446,1082,155,88,909,2248,3495,4085,3749,2641,1263,241,39,748,2047},

楼主:
  1. {3495,4095,3495,2047,599,0,599,2047,3495,4095,3495,2047,599,0,599,2047,3495,4095,3495,2047,599,0,599,2047,3495,4095,3495,2047,599,0,599,2047,3495,4095,3495,2047,599,0,599,2047,3495,4095,3495,2047,599,0,599,2047,3495,4095,3495,2047,599,0,599,2047,3495,4095,3495,2047,599,0,599,2047},

  2. {3630,4055,3012,1263,88,345,1846,3495,4085,3185,1453,155,241,1648,3346,4095,3346,1648,241,155,1453,3185,4085,3495,1846,345,88,1263,3012,4055,3630,2047,464,39,1082,2831,4006,3749,2248,599,9,909,2641,3939,3853,2446,748,0,748,2446,3853,3939,2641,909,9,599,2248,3749,4006,2831,1082,39,464,2047}

  3. };

楼主:
  1. 对应的频率为
  2. 7.8125KHz~70.3125KHz共9组数组
  3. 1*500KHz /64Point = 7.8125KHz
  4. 8*500KHz/64Point = 62.5KHz
  5. 9*500KHz /64Point = 70.3125KHz
  6. 将要发送的一个字节数据拆分成8个位,每位对应一个频率,数据为0时DAC输出7.8125KHz第0位为1时输出7.8125KHz + 7.8125*2KHz,以此类推。
  7. 在DAC中断里输出数据

楼主:
  1. void DAC_IRQHandler(void)

  2. {

  3.          if
  4. (Chip_DAC_GetIntStatus(LPC_DAC))

         {

                            if(!dacClear)

                            {

//                                  dacOutValue
= 0;

楼主:
  1.                                     dacOutValue
  2. = fqs[0][fqsIndex];

  3.                                      dacOutValue
  4. += ((dacOutData & BIT0) == BIT0) ? fqs[1][fqsIndex] : 0;

  5.                                      dacOutValue
  6. += ((dacOutData & BIT1) == BIT1) ? fqs[2][fqsIndex] : 0;

  7.                                      dacOutValue
  8. += ((dacOutData & BIT2) == BIT2) ? fqs[3][fqsIndex] : 0;

  9.                                      dacOutValue
  10. += ((dacOutData & BIT3) == BIT3) ? fqs[4][fqsIndex] : 0;

  11.                                      dacOutValue
  12. += ((dacOutData & BIT4) == BIT4) ? fqs[5][fqsIndex] : 0;

  13.                                      dacOutValue
  14. += ((dacOutData & BIT5) == BIT5) ? fqs[6][fqsIndex] : 0;

楼主:
  1.                                      dacOutValue
  2. += ((dacOutData & BIT6) == BIT6) ? fqs[7][fqsIndex] : 0;

  3.                                      dacOutValue
  4. += ((dacOutData & BIT7) == BIT7) ? fqs[8][fqsIndex] : 0;

  5.                                      dacOutValue
  6. /= (numbits_lookup_table[dacOutData]+1);

  7.                                      Chip_DAC_UpdateValue(LPC_DAC,
  8. dacOutValue);

  9.                                      fqsIndex++;

  10.                                      if(fqsIndex
  11. >= length)

楼主:
  1.                                      {

  2.                                                fqsIndex
  3. = 0;

                                     }

                            }

                            else

                            {

                                     fqsIndex
= 0;

  10.                                      //输出低电平

  11.                                       Chip_DAC_UpdateValue(LPC_DAC,
  12. 0);

  13.                             }

  14.          }

  15. }

楼主:
完成DAC FDM编码后开始写LPC54102 FDM解码程序
为了实现精准采样采用SystemTick定时器给ADC发送开始采样信号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am_led_toggle(0);

         /*
启动AD转换 */

         am_adc_start(g_adc0_handle,
AMHW_ADC0_CHAN_3);

}

楼主:
采集到的数据保存到临时数据,LPC1549输出数据间使用低电平间隔,当LPC54102检测到低电平数大于指定值时向前提取64点有效数据进行FFT转换,判断对应频率下的模值分析LPC1549发送来的数据。
下边是LPC1549发送数据、波形和LPC54102 FFT后对应频率下的模值
0xff
0xdf
0x55
0x0f
0x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