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上下位机如何实现通信通信

楼主(2015-12-30):
上下位机通信我一点也不懂,我查了下RS232与上位机通信的一些资料,说是用MCGS控件...
那网口的上位机也是通过MCGS吗,还是其他的?

网友A:
俺用的是labview貌似很好用,你可以用用学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网友B:
很简单的。。我也是采集数据放到RAM里面,然后通过串口给PC。。

网友C:
网络也可以吧,只是上位机编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用的是labview貌似很好用,你可以用用学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能这么快吗,求指教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我也是采集数据放到RAM里面,然后通过串口给PC。。

先谢谢啦,想再问下,TCP协议的上位机程序都一样的吗?我感觉挺奇怪的。。。

网友D:
在电脑上用socket编程,实现你所谓的TCP通讯,各种语言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E: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首先确保可以收发信息

网友F:
啊不是很懂,采集数据怎么给放到RAM里面呢?

网友G(2016-05-17):
找个VB看看,用MSCOMM控件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