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开发板介绍

楼主(2015-12-30):
【STM32F469I试用】开发板介绍

STM32F469/479微控制器

      STM32F469和SMT32F479系列产品提供最高ARM® Cortex®-M4性能并集成大容量存储器和丰富的外设以实现最先进的消费类、工业和医疗应用。适用于Flash存储器的ART Accelerator™和适用于结合LCD-TFT和MIPI-DSI显示接口进行图形处理的Chrom-ART Accelerator™,能够为高要求的实时处理提供足够资源和高级用户界面。
       STM32F469和SMT32F479系列产品提供了512KB~2MB Flash、384KB SRAM和168~216个引脚。最小封装尺寸至4.89 x 5.69 mm。

性能:
在180 MHz频率下,从Flash执行时,STM32F446和STM32F479能够提供225 DMIPS/608 CoreMark性能,并且利用意法半导体的ART Accelerator™实现了零等待状态。DSP指令和浮点运算单元扩大了产品的应用范围。
图形用户界面:
       STM32F469和STM32F479集成意法半导体的专利Chrom-ART Accelerator™,在非常低的CPU负载条件下即可实现先进的图形处理功能,并能够提供先进的用户界面和更丰富的体验。
       除了集成有TFT-LCD控制器,还集成了新型显示接口(MIPI串行显示接口)。该串行接口通过少量引脚即可连接显示器,并能够提高支持的显示分辨率。
集成:
      得益于灵活的存储控制器(FMC)和双模式Quad SPI接口,轻松扩展存储范围。在90 MHz下工作的FMC带有一个32位的并行接口,能支持Compact Flash、SRAM、PSRAM、NOR、 NAND以及SDRAM存储器。双模式Quad SPI工作频率为90 MHz,实现了高性价比的NOR Flash,并支持内存映射模式。
音频:
       2个专用音频PLL,2路全双工I²S和1路串行音频接口(SAI),支持全双工I²S和时分复用(TDM)模式。
通信:
       以太网MAC和USB OTG FS及HS,带有专用电源轨使片上USB PHY能够在整个MCU供电电压范围内工作。
扩展通信接口(包括4个USART、4个速度达11.25 Mbit/s的UART、6个速度达45 Mbit/s的SPI、3个具有新型可选数字滤波器功能的I²C、2个CAN、SDIO以及摄像头接口)。
模拟:
       两个12位DAC和三个速度为2.4 MSPS或7.2 MSPS(交错模式)的12位ADC。
定时器:
       多达17个频率高达180 MHz的16和32位定时器。
加密:
       STM32F479还集成了支持AES-128、-192和-256以及三重DES、散列函数(MD5、SHA-1、SHA-2)、HMAC、真随机数发生器(TRNG)的硬件加密加速器。
功效:
      该系列产品采用意法半导体90 nm工艺和ART Accelerator™,具有动态功耗调节功能,能够在运行模式下和从Flash存储器执行时实现低至280 µA/MHz的电流消耗(@ 180 MHz)停机模式下,功耗为120 µA(典型值)。

STM32F469I-DISCO开发板功能

(1)板载ST-LINK/ V2-1 SWD调试器,支持MDK、IAR、embed在线IDE的设计工具
(2)USB功能:USB虚拟COM口,大容量存储,调试端口
(3)4英寸800X480像素的TFT彩色液晶显示屏,MIPI DSI的界面和电容式触摸屏
(4)SAI音频DAC,带立体声耳机输出
(5)3 MEMS麦克风
(6)TF卡连接器
(7)I2C扩展连接器
(8)4Mx32bit SDRAM 内存
(9) 128-Mbit四通道SPI NOR闪存
(10)复位和唤醒按钮
(11)4色用户LED
(12)USB OTG FS带微型AB连接器
(13)3种常用供电方式,STLINK供电,USB OTG FS供电,ARDUINO接口供电
(14)扩展连接器和的Arduino™ UNO V3连接器

STM32F469I-DISCO Hardware block diagram
STM32F469I-DISCO top side layout

STM32F469I-DISCO bottom side layout
Board pinout

STM32F469-DISCO开发板特色:

板载存储容量大
    STM32F469-DISCO开发板集成128MBIT的QSPI FLASH及128MBIT的SDRAM,二者均使用的是美光的存储介质。外部NOR FLASH的型号为N25Q128A13EF840E(开发板U12),通过QSPI接口与MCU相连,大容量外部NOR FLASH大大缓解了内部FLASH不足的问题,开发者可以将一些图片、字库等比较占存储空间的外部资源,存储到NOR FLASH中,而QSPI接口能够提供高速带宽,消除读写瓶颈问题。另一个是SDRAM,容量为128MBIT的MT48LC4M32B2B5-6A(开发板U11),SDRAM与MCU的FMC接口相连,数据宽度是32位,SDRAM由4个BANK组成,通过地址线的A15及A14来选择。关于MT48LC4M32B2B5-6A及N25Q128A13EF840E详细参数,请参考其产品数据手册。

MIPI-DSI显示接口DSIHOST
    MCU集成MIPI-DSI(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显示接口,ST官方称之为DSI HOST。MIPI-DSI包含一个专用的视频接口,内部与MCU的LTDC接口相连;另外还有一个APB接口,用来向显示器发送信息。DSI主机支持MIPI联盟为DCS定义的所有命令;支持多两路数据通道;带ECC及检验和检查命令;支持命令及视频两种显示模式。

MCU集成的DSI HOST主要特性如下:
与MIPI联盟制定的标准兼容
支持MIPI联盟为DCS规范定义的所有命令
支持多达两路D-PHY数据通道
数据通道0支持双向通信及ESCAPE模式
支持PLL关断情况下的超低功耗模式
可配置的系统接口
支持视频及命令接口模式

以上是STM32F469I-DISCO开发板的简单介绍,具体内容请参UM1932 User manual(Discovery kit with STM32F469NI MCU)。

后续的试用就开始调试程式。。。

网友A:
两个12位DAC和三个速度为2.4 MSPS或7.2 MSPS(交错模式)的12位ADC。 MCU集成MIPI-DSI(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显示接口,ST官方称之为DSI 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