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引脚波形

楼主(2015-12-30):
在creator里用定时器做了大概80ms延时输出高低电平的程序,定时器的输入时钟为24KHz,timer设置里面period=2000,用P0.3作为输出引脚测得的波形,为什么方波特别差

网友A:
中断函数里写的是

楼主:
Pin_3_Write(value);

楼主:
比较奇怪的现象,后面具然又是标准的方波了,看来要结帖了~~嘿嘿

网友B:
估计是硬件的原因吧

网友C:
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