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模/数转换模块

楼主(2015-12-30):
用电容网络的模/数转换模块和采用电阻网络的模/数转换模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如果不是AD的话,不管是采用什么性质的方式,最后都需要转化为时间

网友B:
电容型优点是精度比较高

网友C:
但缺点是由于有输入电容比较大的原因而导致了外部信号源内阻不能太大

楼主:
电阻网络呢?

网友D:
电阻不是很熟悉。。

楼主:
是电阻型的模/数转换模块输入电容小吗?

网友D:
转换的精度不高

楼主:
为什么转换精度不高 ?

网友E:
限于电阻的匹配转换的精度不高

楼主:
中颖单片机模数转换的时间和时钟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设置时间的长短,对模数转换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F:
模/数转换的时钟来源于单片机的主振荡器(包括RC 振荡)的振荡频率,通过对TADC1~TADC0 写入不同的值来设置模/数转换时锺为主振荡器的振荡频率还是2 分频、4 分频还是8 分频

网友G:
具体应该设置的模/数转换的时间按实际应用来选择。

网友H:
建议看下《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践》

网友A:
电阻型的速度快,电路复杂。但是分辨率低一些。

网友B:
一般电容型的比较多,像以前的双积分型的,现在单片机里见的比较多的是SAR型的。

网友C:
需要高速AD,应选电阻型。

网友D:
会对输入阻抗有影响。

网友E:
电阻网络的模数转换电能利用率较低吧

网友I:
感觉这个是芯片制作问题, 一般使用者不需要太关心吧

网友J:
哇,讨论这么激烈。。。感觉自己插不上嘴了。。。(ง •̀_•́)ง(ง •̀_•́)ง

网友K:
电容型优点是精度较高吗?不是很同意。。。

网友L:
不知道是2 分频、4 分频还是8 分频呀???

网友M:
电容一定要选好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