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扩的ADDA

楼主(2015-12-30):
调试我的控制板上外扩的ADDA,同一个程序在不同的电脑上现象不同,在我的笔记本上ADDA都能调通,但是在实验室的电脑死活不行。

网友A:
重装了一遍系统试试

楼主:
前一段时间CCS3.3不知道为什么老出问题,我卸了好几次,昨天重装了一遍系统,装CCS后也是不行

网友B:
可能系统还有东西影响吧

楼主:
有可能,我只格了C盘,别的没动

网友C:
试一下能笔记本上生成的.out文件在实验室机子上直接运行是什么效果?

楼主:
嗯,我试一下

网友D:
应该是程序没有下载进去吧

网友E:
或者软件编译设置不同的

网友F:
选用TI的

网友G:
ADDA是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