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13DSP地址线是20根吗

楼主(2015-12-30):
TMS320C6713DSP地址线是20根吗

楼主:
为什么它的标号是从EA2开始?

网友A:
是啊,其地址标号为EA2-EA21

楼主:
datasheet中所说的每个CE可选择128MB空间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
EA2后边没有EA1,EA0是因为这个地址对应的是32位空间

网友C:
如果你考虑8位的还得把EA1,EA0考虑上去。

网友D:
去找EMIF参考手册,SPRU266

网友E:
对为什么从EA2的解释,正解

网友F:
概念有点乱,呵呵

楼主:
对啊,唉,先结贴了,多谢大家答疑

网友B:
因为是32位数据总线,也就是4*8bit=4Byte=2^2Byte,故只能如此。

网友G:
去找个板子看看

网友H:
地址线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I:
应该与内部地址有关系

网友J:
看过一篇版主的帖子  讲5509A为什么从A2开始

网友J:
你就可以找到原因了

网友K:
地址标号为EA2-EA21

网友L:
去找EMIF参考手册,SPRU266,这个地址概念对于初学者,确实有点混乱,要慢慢理解,举个例子,比如DSP的EMIF访问外设用16位模式,那么外设的一个地址空间可以有2个字节数据,而DSP6713的内存1个地址空间是存储8位数据(1个字节),就是一个地址空间存放1个字节,所以DSP内部地址空间需要走两步,就用两个地址空间来存放外设的一个地址空间16位的数据。在EMIF参考手册上,注意理解DSP的物理地址、逻辑地址的对应关系,因为手册上有好几种EMIF访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