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四轴原创DIY] 四轴之路一路坎坷 分享一些经验 有做升级版的冲动

楼主(2015-12-30):
        想想最开始玩四轴的时候性质勃勃,刚刚学完stm32读取mpu6050 ,结合上位机发现手中的模块与上位机3D视图高速同步兴奋的不得了。
        是时候玩下四轴了,参考了匿名,crazypony等设计好自己的板子。从芯片选型,到电机选型,再到电池选型都是极其坎坷。
        先说说芯片,也是之前在论坛看到有大神用8位MCU做的四轴成功起飞,我查可下资料在IO口,I2C,SPI,定时器方面都满足要求,然后直接确定用了这款主控。用完之后才发现8K的flash在我这种还不会进行代码优化的人手里压根就不够用,写好姿态结算,电机控制,PID控制输出后就开始提示代码超出限制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用上遥控飞行。还是用绳子绑着调PID让他保持平衡栓着飞;P
      然后就是我的MPU6050 是自己焊的当时各种担心用370度的温度会不会弄坏芯片,直到写程序读到MPU6050 的值之后才放心。可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有一个小细节没有注意到就是MPU6050 焊接的时候往右偏的一点点,导致现在与上位机通讯时Z轴一直是歪的。
     再一个是电机,最开始用的是716空心杯配35mm 的浆  。四个电机一起转,70%以上的PWM四轴才开始有起飞的动静。结果就是根本没法飞!!!
     换上720空心杯后力量果然大了很多,搭配55mm的浆和75mm的浆都试了以下,推力都是差不多。果断还是选了小的,灵活一点嘛 。。但是接下来问题又出现了,两个电机力量很大,但是带上4个后发现根本启动不了。无意中发现crazypony用的是25c的电池,而我自己这个是20c的。
      又毫不犹豫换上25c电池,看到4个电机都能正常启动了。开心的调试起来,然而麻烦又找上来了,推力大导致固定不是特别牢的电机直接飞出去了!!:Q后悔当初没有考虑给电机做卡座。
       然后板子设计没考虑PID调试的方便,一般都是用绳子绑住对角两电机的边缘,调另外两个电机。没有留穿线的孔导致调试时总有一点偏。

      最近思考许久,有想做升级版的冲动了,不知道坛友有没有一起的。
      初步方案是画pcb底板,做好固定电机的pcb卡口;其他的如NRF24L01,MPU6050采用现成模块进行拼接。省去QFN封装焊接困难的问题。
      PCB板                                         1块         6元
      NRF24L01                                   2块         8元
      MPU6050                                    1块         15元
      720空心杯带55mm浆                 4个        24元
      25c航模电池                               1块         15元
      电阻电容                                     自备
       stm32c8t6                                 1块          10元
                                                                       合计78元
     还有一些运费没加,唉,貌似还是挺贵的。。。。

网友A:
绑定下 有空研究呀就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研究Crazepony,到时候一起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研究Crazepony,到时候一起交流一下

可以,现在做到哪一步 ?

网友C:
QFN用铬铁焊的话,请在中间留过大过孔焊盘,
尽量用特别尖的铬铁嘴,
实在不行,
可以考虑:(业余)
前置准备:
1.其它器件先不焊,
2.提前在IC所有脚上合适的焊锡.涂少少助焊膏.
3.芯片所有脚加锡前处理干静.
4.将芯片位置放好.
干活:
铁板放煤气灶上,PCB放铁板上,最上面放芯片,

最好,提前适应一个火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QFN用铬铁焊的话,请在中间留过大过孔焊盘,
尽量用特别尖的铬铁嘴,
实在不行,

好方法,但是不能确定温度可能烧坏芯片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方法,但是不能确定温度可能烧坏芯片哦。。。

所以才要试,弄块坏的电路板试,能让焊锡熔,但电路板又不能变色,
注意铁板要尽量厚.
多少火力才合适,就看你焊东西多否了,是否了解锡应该熔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才要试,弄块坏的电路板试,能让焊锡熔,但电路板又不能变色,
注意铁板要尽量厚.
多少火力才合适,就看你 ...

我可以告诉你不加助焊剂240度就能融锡了。我实验室的BGA返修台就是设置的这个温度,持续加热8分钟左右

网友D:
高手在民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告诉你不加助焊剂240度就能融锡了。我实验室的BGA返修台就是设置的这个温度,持续加热8分钟左右 ...

加热8分钟,6050不坏吗?

网友F:
顶~我的板子已经发出去打了,QFN是自己买的热风枪来焊的,之前在流水线工作过焊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G:
QFN很好焊接、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一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我的板子已经发出去打了,QFN是自己买的热风枪来焊的,之前在流水线工作过焊起来还是可以的 ...

能分享 一块 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热8分钟,6050不坏吗?

好多比MPU6050还娇贵的元件都是这个温度焊接的

网友H:
能分享 一块 么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告诉你不加助焊剂240度就能融锡了。我实验室的BGA返修台就是设置的这个温度,持续加热8分钟左右 ...

谢谢,
焊锡的温度有多种,低/中/高温焊锡(只是电子PCB应用的,特别温度的不算)
120,180,220等都有,
温度高点快熔点,但操作时间就要短些,
温度低些慢熔些,但操作时间就长些.
所以:懂看焊锡怎样才算熔了才是最合适的,不要将温度定在某点,要不是不同的人,用的是不同的锡就麻烦了,

不过锡丝一般以220左右为多

网友I:
方便的话,一起把,学习也是好事情

网友J:
小伙,烂大街的东西,想做就做别人做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伙,烂大街的东西,想做就做别人做不出来的。

烂大街?真正自己做出来理解透了的有多少?做出来炫耀一下不肯分享的又有多少?

网友K:
支持,跌跌撞撞你肯定能登峰造极!

网友J:
引用 楼主:
烂大街?真正自己做出来理解透了的有多少?做出来炫耀一下不肯分享的又有多少? ...

加油

网友L: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调试四轴的PID,偶然看到你的帖子。你的四轴绑对角电机调试,不知道你的四轴是不是x模式呢?绑对角电机对调试有没有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调试四轴的PID,偶然看到你的帖子。你的四轴绑对角电机调试,不知道你的四轴是不是x模 ...

我不是太清楚x模式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的电机不是在mpu6050的x、y轴上。这样的好处是我调试的是两个轴一起的,调好两对角的电机后,四轴就能平衡了。

网友M:
买个二手热风枪也才几十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F:
好久没来了,我的已经飞起来了,不过操控的不是很好,板子设计还是有点小问题,2.4G无法通信,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只能用模块了!空板可以给你一块,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久没来了,我的已经飞起来了,不过操控的不是很好,板子设计还是有点小问题,2.4G无法通信,不知道什么 ...

联系方式发私信你了,麻烦原理图发我手机邮箱一下吧。。  手机号+@139.com   就是了

网友N:
呵呵,比较有兴趣,但空余时间不多

网友O(2016-01-29):
直接上MPU9250,省去一个磁力计空间,把板子做到最小,焊接的时候用刀口烙铁,仔细点可以焊上去的,我板子就是用的9250

网友M:
我也在做呢

网友P(2016-05-16):
怪不得要在芯片下面留个洞,原来是焊接用的,我昨天参考别人的有洞,我自己画时还给删了。。。

网友Q:
很好很好

网友R(2016-06-15):
大神在这里!!~~

网友S(2018-04-12):
不过锡丝一般以220左右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