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USB HID设备驱动问题 求助。。。

楼主(2015-12-31):
最近用STM32做了个USB HID设备,量产后在测试时发现每连接一个还没用过的产品系统都会搜索安装一次驱动,只有同一个产品第二次连接后才不会从新安装驱动,那就是说同一批产品有1000个的话测试1000个产品系统就会搜索并安装1000次驱动,以前用其他芯片做的产品只要没改动VID,PID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觉得挺别扭的。

网友A:
每连接一个还没用过的产品系统都会搜索安装一次驱动,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B:
PID没有这样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表示也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连接一个还没用过的产品系统都会搜索安装一次驱动,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 ...

同一种产品其中一个安装过一次驱动后其他的应该就不会再次安装驱动了,之前用其他IC做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C:
求楼主分享下做USB HID设备的心得,或者分享下工程,谢谢

网友B(2016-01-31):
引用 楼主:
改过来了,少打了个‘就’字,只要没改动VID,PID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哈哈 ,就因为这一个字让楼主折腾了这么久,一定一定不能马虎啊!!!

网友D(2016-05-23):
LZ找到问题了吗,, 我现在也是碰到同样的情况

网友E(2017-08-30):
你修改设备描述符中的字符串内容为固定值就可以了。
st的库中,是把这个值设置为读取MCU的自身的ID值,然后做处理的。

网友F:
按说不会吧,确定描述符没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