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 设备驱动问题 求助

楼主(2015-12-31):
最近用STM32做了个USB HID设备,量产后在测试时发现每连接一个还没用过的产品系统都会搜索安装一次驱动,只有同一个产品第二次连接后才不会从新安装驱动,那就是说同一批产品有1000个的话测试1000个产品系统就会搜索并安装1000次驱动,以前用其他芯片做的产品只要没改动VID,PID没有这样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觉得挺别扭的。

楼主:
顶一下,版主能帮忙指点下吗?

网友A:
是不是每个hid设备的字符串不一样

网友B:
应该是用了不同的字符串描述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