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通信协议 ACK信号

楼主(2015-12-31):
大家好,问个很简单的问题,USB通信,主机是在接受到数据之后,判断数据正确就回应ACK包,还是要等待读缓冲区后,才回应?设备回应ACK包又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谢谢!

楼主:
没人愿意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收到数据,判断正确就应该回ACK吧。读不读接收缓冲区的数据是应用软件的事。四种模式中只有Isochronous模式没有ACK。

网友B:
回答是硬件算完crc正确就要会的,要在大约3-5个位时间回复的
软件如果处理不过来可以先在第一时间发NAK,主机会重新发送命令再回答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