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入门(六):FMC的使用

楼主(2015-12-31):
开发板FMC上挂载的是SDRAM,对应 的最主要的初始化函数是
  1.   BSP_SDRAM_Init();

与其他外设的初始化一样,初始化过程也是在对结构体sdramHandle的赋值。
这个结构体的类型是SDRAM_HandleTypeDef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FMC_SDRAM_TypeDef             *Instance;  /*!< Register base address                 */

  FMC_SDRAM_InitTypeDef         Init;       /*!< SDRAM device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

  __IO HAL_SDRAM_StateTypeDef   State;      /*!< SDRAM access state                    */

  HAL_LockTypeDef               Lock;       /*!< SDRAM locking object                  */

  DMA_HandleTypeDef             *hdma;      /*!< Pointer DMA handler                   */

}SDRAM_HandleTypeDef;

对FMC初始化的硬件相关的函数是HAL_SDRAM_Init(&sdramHandle, &Timing)
而其中再主要的 是函数HAL_StatusTypeDef FMC_SDRAM_Init(FMC_SDRAM_TypeDef *Device, FMC_SDRAM_InitTypeDef *Init);
  if (Init->SDBank != FMC_SDRAM_BANK2)
  {
    tmpr1 = Device->SDCR[FMC_SDRAM_BANK1];

    /* Clear NC, NR, MWID, NB, CAS, WP, SDCLK, RBURST, and RPIPE bits */
    tmpr1 &= ((uint32_t)~(FMC_SDCR1_NC  | FMC_SDCR1_NR | FMC_SDCR1_MWID | \
                         FMC_SDCR1_NB  | FMC_SDCR1_CAS | FMC_SDCR1_WP | \
                         FMC_SDCR1_SDCLK | FMC_SDCR1_RBURST | FMC_SDCR1_RPIPE));

    tmpr1 |= (uint32_t)(Init->ColumnBitsNumber   |\
                                               Init->RowBitsNumber      |\
                                               Init->MemoryDataWidth    |\
                                               Init->InternalBankNumber |\
                                               Init->CASLatency         |\
                                               Init->WriteProtection    |\
                                               Init->SDClockPeriod      |\
                                               Init->ReadBurst          |\
                                               Init->ReadPipeDelay
                                               );
    Device->SDCR[FMC_SDRAM_BANK1] = tmpr1;
  }
  else /* FMC_Bank2_SDRAM */
  {
    tmpr1 = Device->SDCR[FMC_SDRAM_BANK1];

    /* Clear NC, NR, MWID, NB, CAS, WP, SDCLK, RBURST, and RPIPE bits */
    tmpr1 &= ((uint32_t)~(FMC_SDCR1_NC  | FMC_SDCR1_NR | FMC_SDCR1_MWID | \
                          FMC_SDCR1_NB  | FMC_SDCR1_CAS | FMC_SDCR1_WP | \
                          FMC_SDCR1_SDCLK | FMC_SDCR1_RBURST | FMC_SDCR1_RPIPE));

    tmpr1 |= (uint32_t)(Init->SDClockPeriod      |\
                        Init->ReadBurst          |\
                        Init->ReadPipeDelay);

    tmpr2 = Device->SDCR[FMC_SDRAM_BANK2];

    /* Clear NC, NR, MWID, NB, CAS, WP, SDCLK, RBURST, and RPIPE bits */
    tmpr2 &= ((uint32_t)~(FMC_SDCR1_NC  | FMC_SDCR1_NR | FMC_SDCR1_MWID | \
                          FMC_SDCR1_NB  | FMC_SDCR1_CAS | FMC_SDCR1_WP | \
                          FMC_SDCR1_SDCLK | FMC_SDCR1_RBURST | FMC_SDCR1_RPIPE));

    tmpr2 |= (uint32_t)(Init->ColumnBitsNumber   |\
                       Init->RowBitsNumber      |\
                       Init->MemoryDataWidth    |\
                       Init->InternalBankNumber |\
                       Init->CASLatency         |\
                       Init->WriteProtection);

    Device->SDCR[FMC_SDRAM_BANK1] = tmpr1;
    Device->SDCR[FMC_SDRAM_BANK2] = tmpr2;
  }

要注意。BANK1对应 BANK0BANK2对应 BANK1
  1. #define FMC_SDRAM_BANK1                       ((uint32_t)0x00000000)
  2. #define FMC_SDRAM_BANK2                       ((uint32_t)0x00000001)

其本质,不过是对寄存器SDCR的配置。

还有一个寄存器STDR。它的配置在函数FMC_SDRAM_Timing_Init(hsdram->Instance, Timing, hsdram->Init.SDBank);中。
这两个函数完成了对SRAM的基本配置。

最后对SRAM进行读写结果:

网友A:
由于CPU与FPGA通信的需要,以及对8080总线的熟悉,首选采用了STM32的FSMC总线,作为片间通信接口。FSMC能达到16MHz的写入速度,理论上能写20fps的1024*768的图片哈哈。(当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算是DMA传输,数据源也跟不上,实际上刷模拟的图片每秒10fps,刷的很high)当然这不是本篇的要点,这里主要研究STM32的FSMC接口,将速度提升到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