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 虚拟串口求助

楼主(2015-12-31):
我是一个菜鸟,参加“ST任性免费大放送,STM32F469I-DISCO快到碗里来”活动,幸运得到一块心仪的“STM32F469I-DISCO开发板”。开始开始学习后遇到虚拟串口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请大师指教。
我使用的是WIN7 系统。

网友A:
楼主,你用什么软件开发?Keil吗?如果是,驱动程序在C:\Keil_v5\ARM\STLink              下面。

网友B:
楼主之前没有玩过STM32的单片机吗,需要安装ST-Link的驱动程序的。

网友C:
有些操作系统是精简过的,装不上转串口的驱动,我的就是这种情况,费了一下午时间才装上,楼主可以看我的469评测帖,里面有个附件,我是按那个方法装上的,也许会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操作系统是精简过的,装不上转串口的驱动,我的就是这种情况,费了一下午时间才装上,楼主可以看我的46 ...

谢谢!我去看一下。

网友D:
第一STM32的虚拟串口需要装一个他们自己的驱动。第二,注意变成的时候要配好steak和heap

楼主:
【STM32F469I试用】初露闺容-开包亮相

问题已经解决,失败原因是STM32 ST-LINK Utility 版本太低,STM32 ST-LINK Utility 3.5 存在问题,更新STM32 ST-LINK Utility 3.8 后正常,可以显示仿真器及虚拟串口。
加载STM32 ST-LINK Utility,点击Target-〉选择加载-〉
可以识别STM32F469。
现在开始抓紧试用,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