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入门(七):GUI——Hello world

楼主(2015-12-31):
上一次讲了SDRAM的初始化,它就是做为GUI的显示缓存的。
工程中用到的GUI应该是2.8以上的版本,没有源码。只有一个库文件。

所以好的函数是找不到源码的。
如下面这几个初始化的函数。
  GUI_Init();

  GUI_DispStringAt("Starting...", 0, 0);

  /* Initialize LCD and LEDs */
  GUI_DispStringAt("Initializing lcd...", 0, 12);

显示hello world的函数在 MainTask();中。
void MainTask(void) {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20_1);
  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 (LCD_GetXSize()-100)/2, (LCD_GetYSize()-20)/2);
  while(1);
}
先清屏。
设置字体。
在中间显示字符"Hello world!".
结果:

网友A:
GUI好做吗,感觉很高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