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标准库驱动SD卡的驱动

楼主(2015-12-31):
弄了三天了,还是驱动不了,哪位好心人有程序的能共享下吗

网友A:
stm32 sd卡驱动程序,你看看可以用不。 For

网友B:
/******************************************************************************

* SD_driver.h

* 定义与SD卡操作相关的硬件平台配置
  并对SD卡底层驱动函数进行声明

* 第一作者:  纪成   (第四届摄像头)
  完善与整理:孙文健 (第六届摄像头)
* 版本:V1.15 (与V1.13、v1.14版相兼容,不使能双缓存时与V1.10之后的版本相兼容)
* 版本更新时间:2012年1月30日

* 主控芯片:MK10N512VMD100
  开发平台:CodeWarrior 10.1

* (!!!更改硬件平台后必须修改!!!)

******************************************************************************/

#ifndef _SD_PLATFINTERFACE_H_
#define _SD_PLATFINTERFACE_H_

#include "stm32f10x.h"    /***********包含spi.c*********/

/**************************************硬件配置定义**************************************/
/* STM32F107SPI1端口配置 */
#define SPI_SD                      SPI2
#define SPI_SD_CLK                  RCC_APB1Periph_SPI2

#define SPI_SD_SCK_PIN              GPIO_Pin_13
#define SPI_SD_SCK_PORT             GPIOB
#define SPI_SD_SCK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PI_SD_MISO_PIN             GPIO_Pin_14
#define SPI_SD_MISO_PORT            GPIOB
#define SPI_SD_MIS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PI_SD_MOSI_PIN             GPIO_Pin_15
#define SPI_SD_MOSI_PORT            GPIOB
#define SPI_SD_MOSI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PI_SD_CS_PIN               GPIO_Pin_1
#define SPI_SD_CS_PORT              GPIOB
#define SPI_SD_CS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底层参数定义*/
#define DELAY_WaitRead_SD  0   /* 读取1Byte数据时进行的延时(单位10个nop) */
/* 该延时时间的长短视处理器特性与硬件电路稳定性而定,对于K10,若想使SPI时钟超过10M,则需要约2us的延时 */

/**************************数据类型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_sd;      /*定义字节型变量*/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_sd;      /*定义字型变量*/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_sd;     /*定义双字型变量*/

#define  ON_SD_CS           GPIO_ResetBits(SPI_SD_CS_PORT, SPI_SD_CS_PIN)   /*开启CS(注意0为选通)*/
#define  OFF_SD_CS          GPIO_SetBits(SPI_SD_CS_PORT, SPI_SD_CS_PIN)     /*关闭CS(注意0为选通)*/

#define DELAY_TIME 2000 //SD卡的复位与初始化时SPI的延时参数,根据实际速率修改其值,否则会造成SD卡复位或初始化失败
#define TRY_TIME 200   //向SD卡写入命令之后,读取SD卡的回应次数,即读TRY_TIME次,如果在TRY_TIME次中读不到回应,产生超时错误,命令写入失败

//错误码定义
//-------------------------------------------------------------
#define INIT_CMD0_ERROR     0x01 //CMD0错误
#define INIT_CMD1_ERROR     0x02 //CMD1错误
#define WRITE_BLOCK_ERROR   0x03 //写块错误
#define READ_BLOCK_ERROR    0x04 //读块错误
//-------------------------------------------------------------

extern byte_sd SD_Reset(void);
extern byte_sd SD_Init(void);
extern void SD_driver_Init(void);
extern byte_sd SD_Write_Sector(unsigned long addr,unsigned char *Buffer);
extern byte_sd SD_Read_Sector(unsigned long addr,unsigned char *buffer);

#endif

网友B:
/******************************************************************************

* SD_System.h

* 定义是否使能SD卡(通过定义"EN_SD");
  定义sd卡系统的相关常量;
  对全局变量以及接口函数进行声明

* 第一作者:  纪成   (第四届摄像头)
  完善与整理:孙文健 (第六届摄像头)
* 版本:V1.15 (与V1.13、v1.14版相兼容,不使能双缓存时与V1.10之后的版本相兼容)
* 版本更新时间:2012年1月30日

******************************************************************************/

#ifndef _SD_SYSTEM_H_
#define _SD_SYSTEM_H_

#define EN_SD     /* !!!注释掉该句则屏蔽SD卡!!! */

#ifdef EN_SD

/**************************功能配置**************************/
#define EN_SDbuf       /* !!!注释掉该句则不使用SD双缓存模式!!! */
/*
使用双缓存会增加520字节左右的RAM开销,但在大数情况下会增加SD卡的写入速度
注意:如果卡的质量太差(即坏扇区过多,这种方法不仅不会加快速度,反而会略微降低写入速度)
*/
#define EN_Cnt_SDbuf   /* !!!注释掉该句则不进行SD第二缓存使用情况的统计!!! */
/*
增加缓存统计功能会额外消耗10字节内存,并略微降低运行速度
*/

#include "./SD_driver.h"

/**************************数据常量定义**************************/
#define SD_MAX_cluster 700  /*一个文件最大可能占的簇数(按8个扇区一簇的话,700大约为1min)*/
#define SD_MAX_segment 35   /*最多的簇组数(一个簇组可能有1-250个簇)*/

#define SD_LONG_Wait   2000000L /*等待SD卡的长延时时限*/
#define SD_SHORT_Wait  5000L    /*等待SD卡的短延时时限*/
#define SD_VST_Wait    4000L    /*等待SD卡的超短延时时限*/

//SD卡错误类型对应表      /************By Sword************/
//(在线仿真时可观察变量flag_err_sd的值,然后按照其值查该表就可知道SD卡出错的具体情况)
#define SD_Normal            0   //SD卡初始化正常
#define SDERR_CMD0           1   //发送CMD0指令时出错
#define SDERR_ACMD41         2   //发送ACMD41指令时出错
#define SDERR_ReadOverTime   3   //读取超时
#define SDERR_StartSector    4   //启动扇区出错
#define SDERR_NoCluster      5   //没有找到足够的簇

/*IO操作定义*/
#define  ON_SD_CS           GPIO_ResetBits(SPI_SD_CS_PORT, SPI_SD_CS_PIN)   /*开启CS(注意0为选通)*/
#define  OFF_SD_CS          GPIO_SetBits(SPI_SD_CS_PORT, SPI_SD_CS_PIN)     /*关闭CS(注意0为选通)*/

/**************************全局变量声明**************************/
extern byte_sd sd_yes;          /* 判断是否用SD卡(没有为0,有为1) */
extern byte_sd flag_sdhc;       /* sdhc卡标志,=1有效 */
extern byte_sd flag_test_sd;    /* 调试使用 */
extern byte_sd flag_err_sd;     /* SD出错标志 */
extern byte_sd Flag_SDRdy;      /* SD卡就绪标志(=1表SD卡就绪) */
extern byte_sd sd_initover;     /* SD卡初始化结束标志 */

#ifdef EN_SDbuf
#ifdef EN_Cnt_SDbuf
extern word_sd Cnt_SDbufS1,Cnt_SDbufS2,Cnt_SDbufS3,Cnt_SDbufS4,Cnt_SDbufS5;
#endif
#endif

/**************************API函数声明**************************/
/*API函数*/
extern void writebyte_ram(byte_sd wdata); /*写字节到ram区*/
extern void write_stop(void);/*停止写*/
extern void SD_System_Init(void); /************By Sword************/
extern void SD_System_Init_Ext(byte_sd * pbuf , word_sd len);
extern void test_sd(void);        /************By Sword************/

/*Fat32操作*/
extern void writeram_sd(void); /*ram区满512时写SD卡*/
extern void search_addr_sd(void); /************By Sword************/
extern void search_fat(void);     /************By Sword************/
extern void fat32_init(void);     /************By Sword************/

#endif

#endif

网友B:
#ifndef __ZNFAT_H__
#define __ZNFAT_H__

#include "mytype.h" //类型重定义

/*******************************************************

        +-----------------------------------------+
        |振南电子 原创程序模块 znFAT文件系统 5.01 |
        +-----------------------------------------+

  此源码版权属 振南 全权享有,如欲引用,敬请署名并告知
        严禁随意用于商业目的,违者必究,后果自负
         振南电子
             ->产品网站 http://www.znmcu.cn/
             ->产品论坛 http://bbs.znmcu.cn/
             ->产品网店 http://shop.znmcu.cn/
             ->产品咨询 QQ:987582714 MSN:yzn07@126.com
                        WW:yzn07
说明:znFAT经多方测试,确保其正确性与稳定性,请放心使用,
      如有bug敬请告知,谢谢!!
********************************************************/

#define SOC(c) (((c-pArg->FirstDirClust)*(pArg->SectorsPerClust))+pArg->FirstDirSector) // 用于计算簇的开始扇区 (c-根目录第一个簇)*每个簇扇区数+根目录的起扇区
#define DEVS 1 //这里表明存储设备的个数,这里只有1个存储设备,就是SD卡

//设备表
#define SDCARD 0 //SD卡
#define UDISK  1 //U盘
#define CFCARD 2 //CF卡
#define OTHER  3 //其它
                                 //这里的存储设备表,可以灵活扩充,以实现对更多存储设备的支持
//-------------------------------------------

#define MAKE_FILE_TIME(h,m,s)        ((((unsigned int)h)<<11)+(((unsigned int)m)<<5)+(((unsigned int)s)>>1))        /* 生成指定时分秒的文件时间数据 */
#define MAKE_FILE_DATE(y,m,d)        (((((unsigned int)y)+20)<<9)+(((unsigned int)m)<<5)+((unsigned int)d))        /* 生成指定年月日的文件日期数据 */

//DPT:分区记录结构如下
struct PartRecord
{
UINT8 Active;         //0x80表示此分区有效
UINT8 StartHead;      //分区的开始磁头
UINT8 StartCylSect[2];//开始柱面与扇区
UINT8 PartType;       //分区类型
UINT8 EndHead;        //分区的结束头
UINT8 EndCylSect[2];  //结束柱面与扇区
UINT8 StartLBA[4];    //分区的第一个扇区
UINT8 Size[4];        //分区的大小
};

//MBR:分区扇区(绝对0扇区)定义如下
struct PartSector
{
UINT8 PartCode[446]; //MBR的引导程序
struct PartRecord Part[4];   //4个分区记录
UINT8 BootSectSig0;  //55
UINT8 BootSectSig1;  //AA
};

//FAT32中对BPB的定义如下  一共占用90个字节
struct FAT32_BPB
{
UINT8 BS_jmpBoot[3];     //跳转指令            offset: 0
UINT8 BS_OEMName[8];     //                    offset: 3
UINT8 BPB_BytesPerSec[2];//每扇区字节数        offset:11
UINT8 BPB_SecPerClus[1]; //每簇扇区数          offset:13
UINT8 BPB_RsvdSecCnt[2]; //保留扇区数目        offset:14
UINT8 BPB_NumFATs[1];    //此卷中FAT表数       offset:16
UINT8 BPB_RootEntCnt[2]; //FAT32为0            offset:17
UINT8 BPB_TotSec16[2];   //FAT32为0            offset:19
UINT8 BPB_Media[1];      //存储介质            offset:21
UINT8 BPB_FATSz16[2];    //FAT32为0            offset:22
UINT8 BPB_SecPerTrk[2];  //磁道扇区数          offset:24
UINT8 BPB_NumHeads[2];   //磁头数              offset:26
UINT8 BPB_HiddSec[4];    //FAT区前隐扇区数     offset:28
UINT8 BPB_TotSec32[4];   //该卷总扇区数        offset:32
UINT8 BPB_FATSz32[4];    //一个FAT表扇区数     offset:36
UINT8 BPB_ExtFlags[2];   //FAT32特有           offset:40
UINT8 BPB_FSVer[2];      //FAT32特有           offset:42
UINT8 BPB_RootClus[4];   //根目录簇号          offset:44
UINT8 FSInfo[2];         //保留扇区FSINFO扇区数offset:48
UINT8 BPB_BkBootSec[2];  //通常为6             offset:50
UINT8 BPB_Reserved[12];  //扩展用              offset:52
UINT8 BS_DrvNum[1];      //                    offset:64
UINT8 BS_Reserved1[1];   //                    offset:65
UINT8 BS_BootSig[1];     //                    offset:66
UINT8 BS_VolID[4];       //                    offset:67
UINT8 BS_FilSysType[11]; //                        offset:71
UINT8 BS_FilSysType1[8]; //"FAT32    "         offset:82
};

struct FAT32_FAT_Item
{
UINT8 Item[4];
};

struct FAT32_FAT
{
struct FAT32_FAT_Item Items[128];
};

struct direntry
{
INT8 deName[8];       // 文件名,不足部分以空格补充        UINT8改成INT8
UINT8 deExtension[3];         // 扩展名,不足部分以空格补充
UINT8 deAttributes;           // 文件属性
UINT8 deLowerCase;            // 0
UINT8 deCHundredth;           // 世纪
UINT8 deCTime[2];             // 创建时间
UINT8 deCDate[2];             // 创建日期
UINT8 deADate[2];             // 访问日期
UINT8 deHighClust[2];  // 开始簇的高字
UINT8 deMTime[2];             // 最近的修改时间
UINT8 deMDate[2];             // 最近的修改日期
UINT8 deLowCluster[2];         // 开始簇的低字
UINT8 deFileSize[4];      // 文件大小
};

//FAT32初始化时初始参数装入如下结构体中
struct FAT32_Init_Arg
{
UINT8 DEV_No;

UINT8 BPB_Sector_No;   //BPB所在扇区号
UINT32 Total_Size;      //磁盘的总容量

UINT32 FirstDirClust;   //根目录的开始簇
UINT32  BytesPerSector;        //每个扇区的字节数
UINT32  FATsectors;      //FAT表所占扇区数
UINT32  SectorsPerClust;         //每簇的扇区数
UINT32 FirstFATSector;         //第一个FAT表所在扇区
UINT32 FirstDirSector;         //第一个目录所在扇区
};

struct Date
{
UINT16 year;
UINT8 month;
UINT8 day;
};

struct Time
{
UINT8 hour;
UINT8 min;
UINT8 sec;
};

// Stuctures
struct FileInfoStruct
{
UINT8  FileName[12];       //文件名            UINT8 改成INT8
UINT32  FileStartCluster;   //文件的开始簇

UINT32  FileCurCluster;
UINT32  FileSize;            //文件的当前簇
UINT32  FileCurSector;            //文件的当前扇区
UINT16   FileCurPos;         //文件在当前扇区中的位置
UINT32  FileCurOffset;            //文件的当前偏移量
UINT32  Rec_Sec;            //文件的文件/目录项所在的扇区
UINT16   nRec;               //文件的文件/目录项所在扇区中的位置

UINT8  FileAttr;            //文件属性
struct Time    FileCreateTime;            //文件的创建时间
struct Date    FileCreateDate;            //文件的创建日期
struct Time    FileMTime;          //文件的修改时间
struct Date    FileMDate;          //文件的修改日期
struct Date        FileADate;          //文件的访问日期

};

struct FSInfo //FAT32的文件系统信息结构
{
UINT8 Head[4];
UINT8 Resv1[480];
UINT8 Sign[4];
UINT8 Free_Cluster[4];
UINT8 Last_Cluster[4];
UINT8 Resv2[14];
UINT8 Tail[2];
};

UINT8 FAT32_ReadSector(UINT32 addr,UINT8 *buf); //znFAT的与底层存储设备的驱动接口,读取扇区
UINT8 FAT32_WriteSector(UINT32 addr,UINT8 *buf);//znFAT的与底层存储设备的驱动接口,写入扇区

UINT32 LE2BE(UINT8 *dat,UINT8 len); //小端转大端

UINT8 FAT32_is_MBR(void); //是否存在MBR
void FAT32_Analysis_DPT(void); //分析DPT结构
UINT16 FAT32_Find_DBR(void); //定位DBR

UINT32 FAT32_Get_Total_Size(void); //获取总容量
void FAT32_Init(void); //文件系统初始化

UINT32 Search_Last_Usable_Cluster(void); //从获取FSInfo中的下一个可用空闲簇
UINT32 FAT32_Get_Remain_Cap(void); //获取剩余容量

void FAT32_Update_FSInfo_Free_Clu(UINT32 PlusOrMinus); //更新FSInfo的空闲簇的数量
void FAT32_Update_FSInfo_Last_Clu(UINT32 Last_Clu); //更新FSInfo的下一个可用空闲簇

UINT32 FAT32_GetNextCluster(UINT32 LastCluster); //获取下一个簇
UINT32 FAT32_Enter_Dir(INT8 *path); //进入目录
UINT8 FAT32_Open_File(struct FileInfoStruct *pfi,INT8 *filepath,UINT32 item); //打开文件,支持通配
UINT8 FAT32_Seek_File(struct FileInfoStruct *pfi,UINT32 offset); //文件定位
UINT32 FAT32_Read_File(struct FileInfoStruct *pfi,UINT32 offset,UINT32 len,UINT8 *pbuf); //读取文件数据
UINT32 FAT32_Read_FileX(struct FileInfoStruct *pfi,UINT32 offset,UINT32 len,void (*pfun)(UINT8)); //读取文件数据并进行数据处理
UINT32 FAT32_Find_Free_Clust(unsigned char flag);        //寻找下一个可用的空闲簇
UINT8 FAT32_Create_Rec(struct FileInfoStruct *pfi,UINT32 cluster,INT8 *name,UINT8 is_dir,UINT8 *ptd); //构建文件/目录项
UINT32 FAT32_Add_Dat(struct FileInfoStruct *pfi,UINT32 len,UINT8 *pbuf); //向文件追加数据
UINT8 FAT32_Create_Dir(struct FileInfoStruct *pfi,INT8 *dirpath,UINT8 *ptd); //创建目录,支持创建时间
UINT8 FAT32_Create_File(struct FileInfoStruct *pfi,INT8 *filepath,UINT8 *ptd); //创建文件,支持创建时间
UINT8 FAT32_Del_File(INT8 *filepath); //删除文件
unsigned char FAT32_XCopy_File(struct FAT32_Init_Arg *pArg1,struct FAT32_Init_Arg *pArg2,INT8 *sfilename,INT8 *tfilename,UINT8 *file_buf,UINT32 buf_size,unsigned char *pt); //文件拷贝,支持多设备中文件互拷
UINT8 FAT32_File_Close(struct FileInfoStruct *pfi); //文件关闭
UINT8 FAT32_Rename_File(INT8 *filename,INT8 *newfilename); //文件重命名

#endif

网友B:
/**********************************************************************************
*
* STM32F107基于固件3.5的工程模版
*创建者:段胜才
*创建时期:2012-09-04
*说明:本工程是的配置是基于JLINK和MDK联合编程,用户所编写的程序都可以放在Users文件夹里面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znfat.h"
#include "SD_driver.h"
#include <string.h>

struct FAT32_Init_Arg Init_Arg_SD;           //初始化参数结构体实体
struct FAT32_Init_Arg *pArg;
struct FileInfoStruct  FileInfo;        //文件信息结构体实体
unsigned char file_buf[80];           //文件数据缓冲区,读取到的文件数据放在其中

unsigned char Dev_No=0; //设备号,SDCARD是SD卡设备号的宏定义,根据设备号,znFAT会将底层存储设备驱动连接到相应的存储设备驱动
                        //动态的切换设备号,就可以实现在各种存储设备之间进行切换,这也是znFAT实现多设备的重要手段。比如,我
                                                //可以将SD卡上的文件拷贝到CF卡或U盘上,这就是多设备的最典型应用

unsigned char  Create_DT[6]={0x12,0x09,0x0d,0x0d,0x14,0x01}; //日期时间 09年07月0d日0d时14分0f秒
char str[40];

main ()
{
   unsigned long  len=0;
   unsigned char item=0;
   Init_All_Periph();

   Usart_SentString_GTM("串口通信测试....\n"); //如果您看到这句,说明串口通信是正确
   UART_Send_Enter();
   //Usart_SentString_GTM("***************************************************\n");
   //Usart_SentString_GTM("**         振南电子 SD卡上的znFAT 演示1          **\n");
  // Usart_SentString_GTM("**            产品网站 www.znmcu.cn              **\n");
  // Usart_SentString_GTM("***         振南电子论坛  bbs.znmcu.cn          ***\n");
   //Usart_SentString_GTM("***************************************************\n");

  // Usart_SentString_GTM("功能描述:\n");
   //Usart_SentString_GTM("    此程序用于测试znFAT的 获取总容量、获取剩余容量。\n");
   //Usart_SentString_GTM("-------------------------串口输出信息--------------------------\n");

   SD_driver_Init();
   SD_Reset();
   SD_Init(); //让SD卡就绪
   Usart_SentString_GTM("SD卡已就绪\n");//您看到这句话,就说明SD卡已经就绪了,可以对它进行读写操作了
   UART_Send_Enter();

   pArg=&Init_Arg_SD; //pArg是znFAT的“初始参数结构指针”,它所指向的结构体中记录了存储器及其文件系统的重要参数信息
                    //在切换存储设备时,不光要更改设备号,还要将pArg指向相应存储设备的“初始参数结构”
   Dev_No=SDCARD; //设备号为SDCARD,znFAT中将其宏定义为 0
   Usart_SentString_GTM("znFAT当前存储设备为SD卡\n");
   UART_Send_Enter();

   FAT32_Init(); //文件系统初始化,使用znFAT前必须进行初始化,初始化过程中将所使用的存储设备的文件系统的一些重要参数
               //记录到了pArg所指向的结构中,以备后面使用
   Usart_SentString_GTM("znFAT初始化完成\n");
   UART_Send_Enter();

   //UART_Put_Inf("总存储容量为(字节):",FAT32_Get_Total_Size());
   //UART_Put_Inf("剩余容量为(字节):",FAT32_Get_Remain_Cap());

#if 0         //打开根目录下的一个文件并读取其内容

if(!FAT32_Open_File(&FileInfo,"\\dsc.txt",0)) //FileInfo是文件信息结构体,用来记录打开的文件的重要参数信息                                                //
{                                                                                                //打开根目录下的znmcu.txt文件,后面的0表示当有多个文件与文件
                                                //匹配的时候(当然znmcu.txt这种文件名与之匹配的文件只一个,但
                                                                                                //znFAT是可以支持通配符的,比如*.txt),我们打开符合条件的第
                                                                                                //一个文件,当然我也可以打开第1个、第2个等等,这无形之中就已
                                                                                                //经实现了文件的枚举
  Usart_SentString_GTM("打开文件成功\n");
  Usart_SentString_GTM("文件名为:");Usart_SentString_GTM(FileInfo.FileName);        //通过串口输出FileInfo的一些参数
  //UART_Send_Enter();
  UART_Put_Inf("文件大小(字节):",FileInfo.FileSize);
  UART_Put_Inf("文件当前偏移量(字节):",FileInfo.FileCurOffset);
  Usart_SentString_GTM("文件创建时间:\n");
  UART_Put_Num(FileInfo.FileCreateDate.year);Usart_SentString_GTM("年");
  UART_Put_Num(FileInfo.FileCreateDate.month);Usart_SentString_GTM("月");
  UART_Put_Num(FileInfo.FileCreateDate.day);Usart_SentString_GTM("日");
  UART_Put_Num(FileInfo.FileCreateTime.hour);Usart_SentString_GTM("时");
  UART_Put_Num(FileInfo.FileCreateTime.min);Usart_SentString_GTM("分");
  UART_Put_Num(FileInfo.FileCreateTime.sec);Usart_SentString_GTM("秒");
  //UART_Send_Enter();
}
else
{
  Usart_SentString_GTM("打开文件失败\n");
}

len=FAT32_Read_File(&FileInfo,0,FileInfo.FileSize,file_buf); //读取当前打开的文件的全部数据到file_buf是数据缓冲区
file_buf[len]=0; //为了能够把从文件里读出的内容以字符串方式从串口发送出来,最后加入一个'\0'
if(len)
{
  Usart_SentString_GTM("读取文件成功,已放入缓冲区\n");
  UART_Put_Inf("共读出字节:",len);
  UART_Put_Inf("文件当前偏移量(字节):",FileInfo.FileCurOffset);
  Usart_SentString_GTM("读到的内容是:\n");
  Usart_SentString_GTM(file_buf);         //发送读取的内容
  //UART_Send_Enter();
}
else
{
  Usart_SentString_GTM("读取文件失败\n");
}

FAT32_File_Close(&FileInfo); //关闭文件
Usart_SentString_GTM("文件已关闭\n");

#endif

//********************枚举根目录下所有文件***********

#if 0
Usart_SentString_GTM("枚举根目录下所有文件\n");
while(!FAT32_Open_File(&FileInfo,"\\*.*",item)) //打开与文件名相匹配的第item个文件,item不断自增,从而实现了文件枚举功能
{
  UART_Put_Inf("文件",item++);
  Usart_SentString_GTM("文件名为:");
  Usart_SentString_GTM(FileInfo.FileName);
  UART_Send_Enter();
  UART_Put_Inf("文件大小(字节):",FileInfo.FileSize);
  Usart_SentString_GTM("文件创建时间:\n");
  UART_Put_Num(FileInfo.FileCreateDate.year);Usart_SentString_GTM("年");
  UART_Put_Num(FileInfo.FileCreateDate.month);Usart_SentString_GTM("月");
  UART_Put_Num(FileInfo.FileCreateDate.day);Usart_SentString_GTM("日");
  UART_Put_Num(FileInfo.FileCreateTime.hour);Usart_SentString_GTM("时");
  UART_Put_Num(FileInfo.FileCreateTime.min);Usart_SentString_GTM("分");
  UART_Put_Num(FileInfo.FileCreateTime.sec);Usart_SentString_GTM("秒");
  UART_Send_Enter();
}
UART_Put_Inf("文件枚举已完成,共有文件(个)",item);
UART_Send_Enter();
Usart_SentString_GTM("-------------------------串口输出信息--------------------------\n");

#endif

  Usart_SentString_GTM("创建文件\n");
  UART_Send_Enter();
if(!FAT32_Create_File(&FileInfo,"\\test1.c",Create_DT)) //在根目录下创建一个sdudsc.txt文件
{
  Usart_SentString_GTM("文件创建成功\n");
  Usart_SentString_GTM("文件名为:");
  Usart_SentString_GTM(FileInfo.FileName);
  UART_Send_Enter();
  UART_Put_Inf("文件大小(字节):",FileInfo.FileSize);
}
else
{
  Usart_SentString_GTM("文件创建失败\n");
}
strcpy(str,"山东大学 shandong university");
if(len=FAT32_Add_Dat(&FileInfo,strlen(str),str))         //追加数据
{
  UART_Put_Inf("写文件成功,共写入(字节)",len);
  UART_Put_Inf("当前文件大小(字节):",FileInfo.FileSize);
}
else
{
  Usart_SentString_GTM("写文件失败\n");
}
FAT32_File_Close(&FileInfo);
Usart_SentString_GTM("文件已关闭\n");
UART_Send_Enter();
Usart_SentString_GTM("-------------------------串口输出信息--------------------------\n");

  while(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