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下关于Nano 100 LDROM启动和APROM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5-12-31):
芯片Nano100SD3AN
LDROM 4K
APROM 64K
设置DataFlash后:APROM 60K   DataFlash 4K
下载工具是NU-LINK,下载文件文件是IAP、APP、Data
情况1:启动选择设置为LDROM启动,测试上电、断电无问题。
情况2:启动选择设置为APROM启动,测试上电、断电会出现程序运行不起来的现象。
APP就是一个时钟初始化、LED初始化。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這是一個如何從APROM下切換到LDROM進行ISP更新, 結束後再切換回APROM運行的參考代碼. 首先從APROM啟動後, 範例程式會先將ISP代碼寫入到LDROM, 並進入迴圈, 點亮Basic板的七階管成” AP ”, 表示目前運行在APROM.
當按下紅色的按鍵後, 將會觸發中斷. 在中斷內會改寫Config0的啟動選擇為LDROM, 接著重啟系統, 進入LDROM運行ISP代碼.
進入LDROM, 會檢查是否有接入USB端口. 如果沒有接著, 就會重新改寫Config0的啟動選擇為APROM, 接著重啟系統, 進入APROM運行範例程式. 當接著USB的情況下, 會等待用戶5秒鐘以接收ISP命令. 如果超時, 也會重複上述動作回到APROM運行範例程式. 如果有接收到ISP命令的話, 則會進行ISP動作, 更新APROM的範例程式. 用戶可以使用新唐的ISP Tool來載入別的程式. 完成更新後, 就會改寫Config0的啟動選擇為APROM, 接著重啟系統, 進入APROM運行新載入的程式.
用戶在新的範例程式中也可以加入像是範例程式的中斷, 這樣就可以在需要更新程式的時候, 能夠重啟進入LDROM運行ISP代碼.
如果對於更新結果是否成功有所顧忌的話, 也可以在完成APROM更新後確認APROM的檢查碼是否正確, 失敗的話可以重新運行在LDROM進行下一輪更新, 以免切換回APROM會運行錯誤的程式造成系統不可預期的錯誤.

Nano100BSeriesBSP_CMSIS_V3.00.000_ISP_Sample.zip (

网友B:
芯唐Nano上也做APROM_IAP功能。

APROM IAP 目的是在建立引导区通过ISP TOOL更新APROM 上另外一段空间的CODE通过标志位跳转运行。Demo Code两部分,如下:
APROM_IAP CODE 是链接ISP tool 将CODE program  到APROM的0X5000为起始地址的空间中并复位运行.
APROM2_IAP CODE 是链接ISP tool CODE program  APROM0XA000为起始地址的空间中并复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