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用仿真器烧录SH69P25K,出现校验错误,怎么回事???求救!

楼主(2015-12-31):
初学中颖单片机,尝试用仿真器烧录SH69P25K,出现校验错误,怎么回事???大侠,帮我!

网友A:
代码没有通过,参数配置看看吧

网友B:
应该是配置参数出现问题了吧

网友C:
建议重点看看初始化函数,对照datasheet看看有没什么问题

网友D:
看看相关设置。←_←←_←

网友E:
参数设置通过了,但是代码还是有问题,楼主不妨把代码贴出来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