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下面的电路图

楼主(2016-01-06):
大家好,下面的电路是一个正旋交流信号处理电路,请问1)C54和C55有什么作用呢,R29和C54是否组成的是低通滤波电路呢,2)R19放在跟随与输入间,有什么作用呢3)C19有什么作用呢,Uin1与Uout间波形有很大变化,是因为C19的影响吗?4)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计算呢?谢谢!

楼主:
高手们帮忙看看哦

网友A:
1)C54和C55的作用: 组成低通滤波电路;
2)R19放在U6B输出与整个放大器的输入间,形成电压并联负反馈;
3)C19的作用是积分电容,Vout与Vin1间波形有很大变化,是C19的影响;
4)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 Av = R19 / R29 = 7.5k / 2.7k = 2.8

楼主:
谢谢 我再看看 再实际测测信号

楼主:
实际电路测量,Vin2 确实是Vin的Av = R19 / R29 = 7.5k / 2.7k = 2.8倍,但是我将电路中的R31去掉,Vin2 比Vin大好多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C55具有相位补偿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测量,Vin2 确实是Vin的Av = R19 / R29 = 7.5k / 2.7k = 2.8倍,但是我将电路中的R31去掉,Vin2 比 ...

怎么是R19/R29
反馈接反相端才这样算吧

网友A:
总之,无论如何这个电路不可取,大环路负反馈容易自激。楼主电路前面2个运放改成1个运放即可完成需要的功能。而且,还稳定可靠,成本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无论如何这个电路不可取,大环路负反馈容易自激。楼主电路前面2个运放改成1个运放即可完成需要的功能 ...

如果2个运放改成一个运放,那C19的积分作用怎样体现呢,电路中,为什么要进行积分呢,我实际测量波形,积分前后也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电路中R20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D(2016-02-06):
c55到底是滤波还是相位补偿?
@zyj949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55到底是滤波还是相位补偿?
@zyj9490

应是滤波无疑,生成663.HZ的闭环极点。而用相位校正的电容没必要用4.7N,其带宽也远高于信号带宽。目的是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