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电路中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16-01-06):
大家好,下面电路图是正玄交流信号的处理电路,请问电路中C29和C46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输出会比输入放大了呢?谢谢!

楼主:
高手们帮忙看看哦

楼主:
C46与C29具有放大作用吗

楼主:
C46有高通滤波的作用吗

网友A:
楼主电路是Sallen-key带通滤波器。

不过,运放开环应用,放大倍数太大,放大器稳定性差。最好在运放2脚、1脚间增加负反馈电阻,降低放大倍数。

C29设定同频带的低端频率;C46设定高端频率。

楼主:
从实际测量的信号看放大倍数大概是3倍

楼主:
处理的信号是正玄波,峰峰值是3倍大放大关系

网友B:
带通滤波器,C29,R25决定上限频率,C46,R16决定下限频率,C46右端有时直接接地。

楼主:
为什么会有放大呢 放大倍数怎样计算呢

楼主:
为什么说是开环应用呢,运放正向输入端不是有反馈吗?

网友A:
楼主电路可以作为过零比较器,非线性放大器。输入正弦波输出方波。R25、C195构成阻容耦合,C46正反馈电容增加比较器迟滞。参见下图:

楼主:
我实际测量电路,输入输出都是正玄波

网友:
看五楼说了个专业的名称:
Sallen-key带通滤波器。

结果百科告诉我:这个构造人家老外:1955年就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