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人用stm32移植过freertos没,中断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31):
如题,移植后,发现高优先级的外部中断无法打断低优先级的中断

网友A:
看看你的优先级组,一般是使用第四组,不能打断跟freertos内核没有关系吧

网友B:
你用 st 自带的试试.cubemx 自动生成

楼主:
我就是stm32cube生成的,没有启动freertos可以正常打断,启动后无法打断

网友C:
有没有可能高优先级的初始化功能被启动后的freertos功能给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