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NFC无线感应通讯

楼主(2015-12-31):
有没有一种类似NFC无线通讯技术,距离5cm.  靠近即通讯, 数据量大概64字节/秒.   不用NFC, nfc的read太贵且体积比较大.  要求感应后点对点通讯,小体积,可以外部供电.

网友A:
可以用感应线圈松耦合通迅,类似非接触IC卡,但因不需要感应供电,所以线圈可以做的较小。

楼主:
chunyang这个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有没有大侠验证过, 现在模拟电路丢的差不多了

网友B(2016-05-11):
把NFC/RFID简化一下不就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