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晶振的负载电容配置

楼主(2015-12-31):
MSP430 晶振的负载电容一般是软件配置还是硬件配置?

如果软件配置的话,那硬件是否就不需要?
如果硬件配置的话,那软件是否就用默认的1pf?

网友A:
一般软件配置就可以,外部不需要焊接电熔

网友B:
MSP430芯片寄存器可以配置内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