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芯片的PWM使用问题

楼主(2015-12-31):
大家好!我现在手里有一块天嵌的E9开发板,基于飞思卡尔IMX6q芯片,linux3.0.35源码里给了pwm的驱动程序,但跟以前的使用方法不同了,以前用三星的开发板,linux2.x.x几的时代时,PWM是注册到开发板dev文件里,在开发板上有pwm节点,在/dev文件夹里可以找到PWM,然后编写个应用程序操作驱动程序的API接口就可以了.现在找不到这个节点了,不会用了,看了板子自带的pwm0的LCD背光调节程序,也是看的云里雾里,在开发板的sys/bus/platform/devices/pwm-blacklight.0文件夹里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操作LCD背光的brightness,用了下,用echo指令也能改变背光,但这种方式不是我想用的.我现在想用pwm实时控制电机驱动器,所以使用的方式跟背光调节不同,哪位大神会弄这块,帮帮忙,有偿服务也可以,加我QQ:828345452.谢谢!急.

网友A:
pwm不是有通用的注册和使用方式吗

网友B:
很简单,  只要在  pwm 驱动之上再写个 cha r驱动,  调用  pwm 驱动中的导出函数, 很容易 实现  调频调占空比。
我已实现过 调频,   系统中自带的  pwm-bl 驱动忆实现调占空比。

网友C:
跟控制背光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你要设置频率等几个参数,也就是读写/sys下面那几个文件,具体网上找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