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开关的一些问题,求解

楼主(2015-12-31):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开关的导通内阻,随温度的变化很小,不同通道之间的差异也不大。
会否影响测量精度,这个要看具体的精度要求,ADC一般输入阻抗是几百K欧姆到上兆欧姆,模拟开关几欧姆到几十欧姆的导通阻抗还是会有一点点损耗的。

网友B:
有0.5欧的模拟开关

网友A(点评):
这个导通阻抗多选一的没见过,双路4选1的倒是有,常见8选1、16选1的导通阻抗阻抗都是几十欧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0.5欧的模拟开关

哦,8选1还真就不清楚了,我就用过SGM的一款,好像是4选1,0.5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8选1还真就不清楚了,我就用过SGM的一款,好像是4选1,0.5欧

是的,那个是SGM4782,0.5Ω导通阻抗,是双路4选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