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容的选择以及电容耐压的选择

楼主(2015-12-31):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应用于电源电路,一般就是实现旁路、去藕、滤波和储能的作用

网友B:
贴片电容的封装是标准封装,你可以去嘉立创网站看看,我记得力创商城有封装的。至于耐压值,一般有16V,25V,50V,100V的,根据你的电压选择大一倍的就好了。

网友C:
一般是电容耐压值要比输出电压大一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