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 光耦该如何选型?

楼主(2015-12-31):
需要用STC的单片机检测24V,30V左右的电压, 用什么隔离比较好? 能提供高电平信号就可以了 。 还需要什么外部电路?   小白在此求问,敬过各位高手.

网友A:
如果那边就是个30V左右的电压,没有瞬态、浪涌之类的,就个电阻分压都可以了,还可以用三极管隔离。如果两个信号之间的地参考存在压差或者不能共地,才考虑光耦。

网友B:
可以电阻“隔离”, 也可以光耦隔离。看需求。如果仅仅是开关量,一定要隔离,速度不高,mS级别的信号,可以用PC817之类常见的光耦,不过要求信号源能提供1mA以上最好有5mA的驱动能力。关键是要处理好差模、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边就是个30V左右的电压,没有瞬态、浪涌之类的,就个电阻分压都可以了,还可以用三极管隔离。如果两 ...

感谢,是不是7805这样的东西?

网友A:
不是,7805是稳压集成电路,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7805是稳压集成电路,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那该用什么三极管好? 最简单呢?   那边的电路是这样的  220V  经过一个变压器30V,再经过一个全桥整流器,再经过交流接触器,供给一个电磁阀 。   是台老式机器上的,全部都是交流接触器控制....

网友C:
三极管,光耦,是比较常用的做法

网友D:
那边30v,你要把什么信息传递给单片机,是30v有没有,还是30v电压的大小信息呢

网友E:
看楼主的介绍,应该是想要检测30V的供电是否存在,这个可以用光耦来做。楼上的两位大大说得都很有理,可以参考着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