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应用Flexmem_demo例程指南,无法模拟出EEROM,求指教

楼主(2015-12-31):
本人应用MK10DX256VLL7模拟EEROM,但始终不成功,flash时钟为24M,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例程指南中好像没有开门控时钟,这个我也打开了,还是不行,求指教

网友A:
参考这个代码:
注意,在烧录前,先mass erase一下,然后再做flash 分区。

楼主:
EEROM通过flexNVM已经模拟出来了,怎么实现擦除FLASH时,不擦除EEROM中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EEROM通过flexNVM已经模拟出来了,怎么实现擦除FLASH时,不擦除EEROM中的内容?

这个你就要看你EEPROM 用了哪些地方,然后擦除flash的时候,把EEPROM用的flash区域保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