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NXP LPC1853 JLINK不能烧写

楼主(2015-12-31):
有没有人碰到,LPC1853 用JLINK烧写时,第一次可以烧写成功,第二次就不能烧写了,就连芯片都认不到了,是怎么回事?碰到好多颗IC同样的现象了,不知怎么解。

网友A:
你电源电压都在范围内吗?
还有板子上电顺序有没有问题,先链接JLINK,然后上电,断电相反,先断电,再去JLINK

网友B:
是不是flash受保护了啊

网友C:
楼主查一下CRP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