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F2812在编写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5-12-31):
请问各位,在用M法编写测电机转速时,是用TMS320F2812的QEP电路来获取脉冲个数,还是用捕获单元来获取脉冲个数?我的理解是直接用QEP电路的T2CNT来获取脉冲个数,可为何又有很多人使用捕获单元来计算电机转速呢?

网友A:
都可以吧,殊途同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吧,殊途同归。

你好,也就是说用QEP电路的T2CNT来统计脉冲个数,从而计算电机转速是可以的,是吗?那你觉得常用的方法是哪种好

网友A:
是的。以前搞过,很久啦,都忘记了,说不清楚,满足需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以前搞过,很久啦,都忘记了,说不清楚,满足需要就行。

嗯,谢谢_最后一个问题哈,在用M法测电机转速时,是不是要用QEP电路结合捕获单元CAP才能对电机转速进行检测?还是像你说的那样,两个模块都可以对电机进行转速检测

网友B:
捕获单元肯定是要工作的  也就是去捕获编码信号的沿
比如每个沿来一次    捕获单元捕获到沿到来   并记录下通用定时器当前的计时
下一次捕获沿到来再次记录当前的计时值
以此类推    前一次的减去后一次  的      也就是知道了两次编码脉冲沿之间通用计时器计数的个数
这样不就知道编码信号的频率了吗

网友B:
另一种方法就是     通用定时器定时比如1ms触发一次
然后看看捕获单元计数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种方法就是     通用定时器定时比如1ms触发一次
然后看看捕获单元计数多少了       ...

版主,你好!这种方式是不是M法测速的原理?我在用M法测速编程时,用通用定时器1每1ms触发一次,不过我用的是定时器2的T2CNT计数器来获得脉冲个数,不知道,要是用捕获单元的话怎么计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捕获单元肯定是要工作的  也就是去捕获编码信号的沿
比如每个沿来一次    捕获单元捕获到沿到来   并记录下 ...

嗯,是的,版主。这种原理是属于T法测速吧;那后续该如何获取到高频时钟脉冲的个数呢?
我的想法是通过用通用定时器3的T3CNT计数器来获得高频时钟脉冲的个数,而这个高频时钟
脉冲是不是_就是通用定时器3的时钟源呢,例如75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的,版主。这种原理是属于T法测速吧;那后续该如何获取到高频时钟脉冲的个数呢?
我的想法是通过用 ...

高频脉冲就是定时器的时钟   这个需要看看分频情况   是不是75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脉冲就是定时器的时钟   这个需要看看分频情况   是不是75M

感谢版主的解答;我目前在写“异步电机矢量控制”的程序,在最后一个环节(转速检测)遇到了困难,
不知版主能否分享一下您曾写过的M法测速或是T法测速的程序;或是您可否留个联系方式(比如,QQ,Email),我把我写的程序传给您看看,咱们交流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解答;我目前在写“异步电机矢量控制”的程序,在最后一个环节(转速检测)遇到了困难,
不知 ...

没时间 啊    不好意思
没时间对寄存器等    你慢慢研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时间 啊    不好意思
没时间对寄存器等    你慢慢研究一下吧

嗯,能理解_感谢版主的热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捕获单元肯定是要工作的  也就是去捕获编码信号的沿
比如每个沿来一次    捕获单元捕获到沿到来   并记录下 ...

再次打扰一下,请问版主:你是通过捕获中断CAPISR来读取定时器当前计时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打扰一下,请问版主:你是通过捕获中断CAPISR来读取定时器当前计时的吗? ...

5、6年前的事了    记不清了   应该是自动读取的吧

网友C(2017-05-09):
引用 楼主:
嗯,谢谢_最后一个问题哈,在用M法测电机转速时,是不是要用QEP电路结合捕获单元CAP才能对电机转速进行检 ...

请问楼主关于电机测速的问题解决没,我最近也在写直流电机转速测量和PID控制,能不能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关于电机测速的问题解决没,我最近也在写直流电机转速测量和PID控制,能不能分享一下,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E6%B5%8B%E9%80%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