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推荐一款高频运放

楼主(2015-12-31):
求推荐一款高频运放,使用频率100MHz以上,带宽增益积越大越好,电流输出能力越大越好,我仿了一下OPA695和AD8056效果都不理想

网友A:
THS3201 试试看

楼主:
这是用THS3201仿真的恒流源,输出一会后就会发生震荡,而且频率越高越快发生震荡,是不是电流反馈型运放不能接成这种电路?我仿了OPA695也会产生这种现象,AD8056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好像是电流反馈运放作跟随器要加反馈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用THS3201仿真的恒流源,输出一会后就会发生震荡,而且频率越高越快发生震荡,是不是电流反馈型运放 ...

反馈电阻取500欧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阻取500欧姆试试看

加了个1K的搞定了,谢谢

楼主(2016-02-18):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阻取500欧姆试试看

实际焊出来的电路没输出怎么办?:'(

网友B:
电流反馈型运放和电压反馈型不一样建议楼主看看电流反馈型运放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反馈型运放和电压反馈型不一样建议楼主看看电流反馈型运放的资料

multisim仿真是正常的,电路是按照仿真电路搭的,芯片手册也看完了,就是没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用THS3201仿真的恒流源,输出一会后就会发生震荡,而且频率越高越快发生震荡,是不是电流反馈型运放 ...

是我没看清吗,2。5脚接了电源?!

电流反馈运放需要固定的反馈电阻,对于不同增益组织大小不同,看Datasheet的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没看清吗,2。5脚接了电源?!

电流反馈运放需要固定的反馈电阻,对于不同增益组织大小不同,看Data ...

THS3201的2,5脚本来就是电源端啊本来就是供电的。反馈电阻我知道,根据手册来的应该不是这问题。

网友D:
这里面有个正反馈,弄不好是要震荡。另外电流表位置必须有合适的阻值负载,不能断开,否则就饱和看不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有个正反馈,弄不好是要震荡。另外电流表位置必须有合适的阻值负载,不能断开,否则就饱和看不到波形 ...

我是连震荡都没看到,完全没信号输出,我是通过一个电阻进行取样,测量电阻上的电压的

网友D:
经过推算电阻上两端电压应该等于(V1/1K)*R(按提供电路图计算,R为取样电阻阻值)。取样电阻不应该超过3.5k,建议你按照以下步骤查一下,(一定要测量描述的点对地的结果)
1. 测量U4 的正输入端和输出端,输出应该是输入的2倍。如果没有信号,说明电路U4、U5、R1、R4、R5连接问题。如果符合要求,按下面步骤查。
2. 取样电阻一端和输入源信号完全一致。如果不一致说明电路连接有问题。如果符合要求,按下面步骤查。
3. U6的输入正端和输出信号应该一样。如果不一致说明电路连接有问题。如果符合要求,那就只剩下R2、R6的连接问题了。

要注意2点,1.测量时,不能用取样电阻取样时,还用电流表测量电流,这样短路了,自然测不到
           2.用三用表只能测量低频电路信号,不可以测高频,高频信号三用表时测不到的。
你可以把以上所有点的测量结果整理一下,发个图,这问题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过推算电阻上两端电压应该等于(V1/1K)*R(按提供电路图计算,R为取样电阻阻值)。取样电阻不应该超过3.5k ...

好像是频率响应不行,我输入频率1kHz的时候,输出还相对正常,但是有一点的直流偏置,我输入频率10MHz的时候,输出直流偏置就很大了,交流信号很小,看频谱的话那个交流信号是10MHz的没错,所以应该就是电路性能不行的原因了,但是multisim仿真40MHz的时候输出都没有直流偏置,性能很好,难道是电路布局还是器件性能的原因?

网友D:
你说话要完整点,最好拿数据说话,猜了半天结果是高频性能不满足你的要求。
要想高频性能好,你的几个电阻都得改小,幅度不大的话,都改成100欧姆左右,毕竟所有的器件输入输出端都有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话要完整点,最好拿数据说话,猜了半天结果是高频性能不满足你的要求。
要想高频性能好,你的几个电阻 ...

都是贴片元件,四层板,负载是可变的,几百欧姆到几千欧姆,输出电流尽量大。100欧姆和1000欧姆的寄生电容应该差别不大吧?

网友D:
看了一下资料,用的电阻也不小,你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会不会是示波器探头引进来的问题。10MHz的话,示波器测量可能会带来问题,有条件的话,用频谱仪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资料,用的电阻也不小,你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会不会是示波器探头引进来的问题。10MHz的话,示波 ...

不会是示波器的问题,示波器带宽有100MHz,里面带有频谱分析,探头用乘10档也有几十兆赫兹的测量范围

网友D:
电位器R7在电路中存在么?有的话去掉试试,频率高龄,电位器不太好用。再一个短接取样电阻,看看示波器位置波形如何,按道理应该和输入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慢慢增加取样电阻值看看情况。这个运放在10MHz时应该没有问题。解决了分享一下答案。

网友D:
对了,运放电源都没加去耦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运放电源都没加去耦电容吗?

都加了手册上说的一个小电容和一个小电容

网友E:
可以选择电流反馈型运放,如THS3201;反馈电阻选取参考手册就行,百度文库里搜一下电流反馈型运放,有篇TI员工写的**,看完就知道怎么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选择电流反馈型运放,如THS3201;反馈电阻选取参考手册就行,百度文库里搜一下电流反馈型运放,有篇TI ...

用的THS3202和THS3201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这个里面是双运放,该看的都看了手册也看了就是做出来性能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