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初次学习使用keil自带的RTX-51 tiny实时操作系统流程

楼主(2015-12-31):
(初次使用,不知道怎么发图,只好添加附件)

新建一个测试文件夹里面建四个文件夹用于存放响应文件

新建一个keil工程,最好单独建立一个文件夹(便于文件管理),输入工程名,(以at89c52为例)
点击OK,
打开文件路径XX:|\XXXXX\Keil_4\C51\RtxTiny2\SourceCode找到conf_tny.A51文件,拷贝到新建项目下lib文件夹
下面配置keil软件
如下图
1,在Operating system上选择RTX-51 Tiny

2将输出文件指定在output文件夹中
如果要生成hex文件,需要在create HEXfile前打钩,本例子使用keil调试看结果,可打可不打。
3,指定过程文件文件夹

4,下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debug栏下,在loadapplication at startup前面打钩,如下图
如此,keil设置就可以了,
开始编写测试代码
新建一个c文件,保存到code文件夹下面,再加入到工程中去
编写测试代码
一定要加头文件rtx51tny.h
/*******************************************************/
#include <rtx51tny.h>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dat[10];
uchar ch=0;
void job0(void) _task_ 0
{
os_create_task(1); //创建任务1
os_create_task(2);   //创建任务2
       os_delete_task(0);   //删除自己(task0),使task0退出任务链表
}

void job1(void) _task_ 1
{
while(1)
{
       os_wait(K_SIG,0, 0);  //等待一个信号,此处等待任务2发送的消息
       ch=dat[0];
   }
}
void job2(void) _task_ 2
{
inti,j=0;
   while(1)
{
      j++;
       for(i=0;i<10;i++)
       {
       dat=i+j;
       os_wait(K_TMO,5,0);   //等待50个时钟滴答(ticks)
       }
       if(j%20==0)
       os_send_signal(1);    //给任务一发送信号
}
}
编译无错后调试,运行可看到下面结果,watch1窗口数字一直在变化

至此,一个rtx51tiny测试工程完成,总的来说只需要注意三个点就可以了,
1,        在operating system 中选择RTX-51 Tiny
2,        在Debug中的load  applicationat startup前打钩

3,        在代码前面加rtx51tny.h头文件

其他rtx51技术,及函数使用,请参考相关技术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