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睡眠模式的时候如何让保持一个IO的状态

楼主(2015-12-31):
(无正文)

网友A:
ST好像不支持这样吧,一旦休眠,IO就停止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好像不支持这样吧,一旦休眠,IO就停止工作了

现在是必须要保持这个状态,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B:
ST没这个功能,貌似TI的芯片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可以做反向处理,电路硬性拉高,在不需要的时候,IO使它拉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没这个功能,貌似TI的芯片有这个功能

我记得好多M4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想选哪一种低功耗模式,手册上对于进入低功耗后引脚的电平状态有说明,建议楼主看一下手册,然后做一下实验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必须要保持这个状态,不知道咋办了

加外部电路,最简单的就是上拉了

楼主(2016-05-09):
引用 网友A:
加外部电路,最简单的就是上拉了

还是没闹好,最后不进睡眠模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好像不支持这样吧,一旦休眠,IO就停止工作了

看手册,STM32是支持的,但是没配置好。

楼主:
谢谢大家,结贴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手册,STM32是支持的,但是没配置好。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的?是哪个寄存器呢,我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