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高频运放自激振荡(OPA695)

楼主(2015-12-31):
我仿真了一个howland电流源,输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激振荡呢?用别的芯片比如说AD8056就不会震荡

网友A:
howland恒流源电路没有u3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wland恒流源电路没有u3运放。

这是改进型,现在普遍都使用的改进型

网友A:
加了u3,反馈信号与u2的+端就有相位差,频率高时,+-端电位差就明显,电路处于开环放大而自激。将u3短路测试,如果自激振荡消除,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u3,反馈信号与u2的+端就有相位差,频率高时,+-端电位差就明显,电路处于开环放大而自激。将u3短路测 ...

解决了,是因为使用的运放是电流反馈型运放才会这样,电流型反馈运放作跟随器时要加反馈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因为使用的运放是电流反馈型运放才会这样,电流型反馈运放作跟随器时要加反馈电阻。 ...

应该是仿真软件问题。参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仿真软件问题。参看下图:

会自激的,你拉开时间轴看看是不是已经叠加了一个幅值很小的高频噪声了,曲线不光滑了,OPA695也是电流反馈型运放不能直接接成跟随器,要加反馈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自激的,你拉开时间轴看看是不是已经叠加了一个幅值很小的高频噪声了,曲线不光滑了,OPA695也是电流反 ...

不会自激。看下图:

楼主:
你没有把时间轴拉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