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运放输入、输出电容怎样算?

楼主(2015-12-31):
(无正文)

网友A:
C2用pf级别的,比如10pF,C1/C3用nF级别的,比如1nF;
这里仅仅是放大3倍,如果原始信号幅值已经比较大的话倒不如改用高速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用pf级别的,比如10pF,C1/C3用nF级别的,比如1nF;
这里仅仅是放大3倍,如果原始信号幅值已经比较大的话 ...

谢谢提醒!
只是想知道通频带宽如何确定?
如果我的信号间隔是70uS,根据f=2ΠRC的公式,输入高通是按70uS的计算还是按14uS*2来计算呢?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2用pf级别的,比如10pF,C1/C3用nF级别的,比如1nF;
这里仅仅是放大3倍,如果原始信号幅值已经比较大的话 ...

高速比较器可以接受多大的小信号?
哪个指标决定了小信号?

偏置电压,失调电压,滞回电压 ?或者是其他指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速比较器可以接受多大的小信号?
哪个指标决定了小信号?

理论上是大于失调电压即可识别,但信号越小反应时间越长,一般规格书里都会给出10mV下的反应时间,所以信号大于10mV用比较器比较合适

楼主:
有点跑题了
只是想知道脉冲信号电容值的计算而已!比较器的应用不在这次探讨范围.
带宽取大了,对信号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他干扰信号也同样放大了!带宽取小了,有可能把有用信号都衰减掉一部分!
求比较好的一个带宽范围!
谢谢!

楼主:
继续顶上去!

网友C:
这是一个二阶带通电路. 需要翻书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二阶带通电路. 需要翻书了哦

书上说的都是以正弦波来分析的,但实际信号是图上的方波信号,咋分析呢??
楼上有说是用pF级和nF级的电容,那究竟是用1个pF还是100pF呢?:Q:Q

楼主(2016-01-31):
继续顶一下,求解决!

网友D:
倒着说:

C3不在反馈网络内,怎么选择和你下一级电路有关,不要也可以,直连不行吗

C2是反馈电容,越大则交流增益越小,这个不要也可以,如果有过冲之类可以加一个,估计也就几百pf足够,太大了会让方波变圆

C1不在反馈网络内,属于输入电容,他的交流阻抗应该远远小于10k,这个用1/2*pi*f*C计算,f频率按2ms计算,500Hz,假设选1uF电容,在500Hz下容抗为318欧姆,远小于10k,可行

网友E:
C1,C3的作用隔直通交的功能,信号频率为500HZ,选1UF差不多了,C3跟负载有关,RL与C3组成高通,通带要低于500HZ,C2的作用滤除毛刺和相位校正用,按脉冲14US的1%的周期的毛刺来算,0.14US,也就是说2*3.14*R2*C2>0.14US,这需要实际测试而定,能削除毛刺,又对脉冲边沿斜率损失不大,就可以了。不可求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着说:

C3不在反馈网络内,怎么选择和你下一级电路有关,不要也可以,直连不行吗

C3是输出隔直,实际情况有后级电路需要这个电容!
C2是估计值吗?能有相对的计算公式吗?几百p?300p?还是900p?这差异大了去:(
C1为什么是按500Hz算呢?方波间隔是500Hz,但脉冲宽度只有14uS,按28uS宽度来算带宽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C3的作用隔直通交的功能,信号频率为500HZ,选1UF差不多了,C3跟负载有关,RL与C3组成高通,通带要低于5 ...

为啥说带宽要低于500Hz呢?而不是14uS或28uS来算呢?
C2去毛刺为啥按14uS的1%来算呢,这个是经验值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啥说带宽要低于500Hz呢?而不是14uS或28uS来算呢?
C2去毛刺为啥按14uS的1%来算呢,这个是经验值吗? ...

C1,C3都是隔直电容,他们的大小影响的是低频段,所以就要按信号所包含最低的频率成分计算
C2恰恰相反,影响的是高频段,所以要从信号的高频率成分考虑

脉冲信号所包含最低的频率成分就是脉冲信号的重复频率(直流成分不算,那个是0Hz),比如1秒重复一次,那就是1Hz,和脉宽无关

脉冲信号所包含最高的频率成分与脉宽无关,与上升(下降)时间相关,上升时间=0.35/带宽,看你想要多快的上升时间了,假如1us,那就是350kHz

C2建议不要装,用示波器看看信号毛刺有没有,如果过冲和毛刺较多,再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啥说带宽要低于500Hz呢?而不是14uS或28uS来算呢?
C2去毛刺为啥按14uS的1%来算呢,这个是经验值吗? ...

从信号频谱来看,最小的频率是1/2MS=500HZ ,从高通滤波来看,通带的频率点要低于500HZ,才能保持原信号的波形。至于选毛刺,是估计的,其周期可用示波器看出。当然可用高扫描档来得出毛刺的细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C3都是隔直电容,他们的大小影响的是低频段,所以就要按信号所包含最低的频率成分计算
C2恰恰相反, ...

好的,谢谢你的深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信号频谱来看,最小的频率是1/2MS=500HZ ,从高通滤波来看,通带的频率点要低于500HZ,才能保持原信号的 ...

好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