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后仿真,带fifoip核

楼主(2015-12-31):
生成sdf文件,在modelsim里面仿真,如果只是随便弄个计数器,可以仿真,能够看到延时现象,但是当我用fifo ip核的时候,报这个错误simprims/X_MUX2.v(30): Instantiation of 'mux'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我在我的安装目录下搜索也没找到mux.v这个文件啊,
在X_MUX2.v里面确实有primitive mux (out, ina, inb, sel);primitive这种语法还没用过。
这个仿真搞不下去了,谁提示我一下。

网友A:
把sdf那个选项去掉,选哪个好像叫Ist,这样既可以了,以后用ip核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df那个选项去掉,选哪个好像叫Ist,这样既可以了,以后用ip核都这样。

我不知道是哪个选项,我发现我之前删掉了一个udp mux,我重新编译这个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