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怎么看MDK软件单步运行时间?

楼主(2015-12-31):
怎么看MDK软件单步运行时间?

网友A:
先进入调试模式,可以看到左侧栏有运行时间区域,Sys—sec
可以进行单步调试,时间会变化的,要注意设置好你的晶振,这个会影响你的运行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入调试模式,可以看到左侧栏有运行时间区域,Sys—sec
可以进行单步调试,时间会变化的,要注意设置好 ...

这种方式不直观,怎么看最直观的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