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射频宽带放大器怎么规避通讯信号频段

楼主(2015-12-31):
(无正文)

网友A:
放大器的输入一般采用低通滤波器即可,不存在什么“规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的输入一般采用低通滤波器即可,不存在什么“规避”。

我主要是想滤掉900M  1800M  2.4G这几个格频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滤掉900M  1800M  2.4G这几个格频点

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你的接收机只要不是工作在这个频段内就不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