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ocket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5-12-31):
背景是这样的:电脑端需要开启一个虚拟热点,然后上位机打开一个服务端socket,
然后单片机链接上热点之后,就创建socket连接传数据。可是很奇怪单片机无法创建socket,我用了android测试时可以和电脑正常的socket通信的。

所以我目前怀疑可能这两个问题造成:
1.是不是win操作系统的虚拟热点屏蔽了单片机的socket连接,就是不分配ip给这个连接。
2.单片机自身无线网卡的问题(但是中间加个路由器,就可以socket通信啦,所以应该是虚拟热点的问题)

虚拟热点是这样开启的: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allow ssid=lyzx key=lyz123456
netsh wlan start hostednetwork

请知道的人 或者做过相同需求的人帮帮忙 看看

网友A:
虚拟热点怎么设置的啊,和IP好像还有很大 的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热点怎么设置的啊,和IP好像还有很大 的关系呢

自动获取ip,然后静态ip两种都用了,好像都不行,但是手机都是可以socket通信

网友A(2016-01-31):
引用 楼主:
自动获取ip,然后静态ip两种都用了,好像都不行,但是手机都是可以socket通信 ...

单片机自身无线网卡这个可以通过适配解决吗??